Q系列硬件组态

楼主(2012-02-25):
在PLC参数>I/O分配栏,只看到了开关量的组态。怎么没有模拟量的?

要是组态模拟量,如何做?

网友A:
模拟量将输入单位选成通道和字就行了,然后自己定标来计算。

网友B:
模拟量请使用A/D Configure工具配置组态即可。

网友C:
选择是智能模块后,后面会出现“选择设定”可以设置具体是什么样的模块,设置好点确认后可以设置具体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后面的“开关设置”设置一些模块的具体特性,然后还可以结合对应的设置软件包设置一些刷新的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选择是智能模块后,后面会出现“选择设定”可以设置具体是什么样的模块,设置好点确认后可以设置具体的内容,也可以通过后面的“开关设置”设置一些模块的具体特性,然后还可以结合对应的设置软件包设置一些刷新的数据

支持,

楼主:
为什么我的不是这情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