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74期——关于变频器选型的一些参数

楼主(2012-02-25):
      这几天,电工A要对厂里的设备进行改造。设备是一台110kW的引风机,要加装一台变频器。

      可电工A对变频器的选型无从着手,比较一知半解,不知道变频器的选型涉及到一些什么样的参数,该怎么选型。他对这些问题比较感兴趣:选择什么样的品牌呢,可靠但不要太贵;变频器选型过程中有哪些参数需要注意呢?需要遵循什么样的原则?还有,变频器说明书中提到的LD、SLD、ND、HD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在这期擂台,就请各位对以上叙述进行讨论,顺便帮电工A选一台变频器(列举品牌、型号和功率)。

      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我没有列问题要来求大家解答,只是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4月8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首先,要确定负载特性,负载为引风机,应该选用适用于风机类的变频器,其次要确定电机的一些参数,比如:功率、额定电流、额定电压、额定转速等等,这样可以确定变频器的电压等级、功率等,最后要确定你的控制方式,根据控制方式选定一些必要的附件。同时也要考虑变频器的工作环境,进而确定选择何种防护等级的变频器。110KW的变频器,一般为380vac等级,变频器我们使用的大都是ABB的,性能不错,如果变频器的工作环境较差可以选用ABB的ACS-800,如果工作环境较好,比较干净,可以选用ABB的ACS-550,具体型号为ACS-800-01-0120-3   防护等级IP55  配操作盘CDP-312R,ACS-550-01-195A-4   防护等级IP21   配操作盘ACS-CP-D。

网友B:
变频器控制引风机呀?

那买俺个两线制测压直驱可编程调节器,大约就是2000个元,设几个值,想让风机跳舞打拳,都成鸟~~~~~~

网友C:
其实选择的时候最准确的还是根据电流来选择,特别是风机实际负载状况时的电流状况,以及是否有超载的可能性,超载时间的长短等等。

但是鉴于这些计算过于负载,我们电气人员一般还是依靠电机的功率进行选择。风机水泵类负载是典型的平方转距负载,其主要特点是:转

速n与转矩T以及负载功率P具有如下关系:T∝n2,P∝n3。即转矩与转速平方成正比,功率与转速立方成正比。由于对调速的精度不高,所以

采用一般的V/F控制方式就可以了,基本上市场上所有的变频器都支持该功能。主要需要确定的参数是输入电压等级,变频器的功率,再看一

下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否大于电机的额定电流。根据现场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需要选择一些配件,比如说制动电阻什么的。变频器中那些字

母指的是过载能力  SLD 110%60s,120%3s环境温度40度,LD 120%60s, 150%3s环境温度50度,ND 150%60s,200%3s环境温度50度, HD

200%60s,250%3s环境温度50度。过载能力是以过电流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之比的百分数表示的,反复使用时,必须等待变频器和电机降到

100%负荷时的温度以下。根据用户实际情况选择欧姆龙的3G3RX-B411K,额定容量是150.3kva,额定电流为217A,相信能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D:
变频器中那些字母指的是过载能力  SLD 110%60s,120%3s环境温度40度,LD 120%60s, 150%3s环境温度50度,ND 150%60s,200%3s环境温度50度, HD 200%60s,250%3s环境温度50度。过载能力是以过电流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之比的百分数表示的,反复使用时,必须等待变频器和电机降到100%负荷时的温度以下。根据用户实际情况选择欧姆龙的3G3RX-B411K,额定容量是150.3kva,额定电流为217A,相信能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E:
     首先确定引风机的负载特性,负载转矩与转速平方成反比的。那么功率就与转速平方成正比,所以我们选择变频器的时候就要注意这点,一般采用V/F控制方式的就可以,当然能考虑到有飞车启动的更好,那么市场上此类产品很多了。还有风机类负载最好选择过载能力较强的变频器,那就利于工作的稳定性。

     第二步,就可以缺输入电压类型,我们就拿三相380V来举例,还要考虑电网的波动范围。一般正常时在15%左右

     第三步,根据风机的功率来选择变频器,不能选太小,风机启动时候可能启动不了,选择大了,也可能造成浪费。我们按照1.2倍来旋转132kW的驱动器来,驱动风机。

     第四步,就是选择一些附件,可以根据厂家推荐来选择即可。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F:
那几个英文字母LD、SLD、ND、HD是关于变频器过载能力的,没有多大意思,不明白上网收一下就是,你从来不会根据它来选择变频器的。因为变频器和电机不同它从不来什么短时工作制,变频器一般都不得超过额定功率使用。

风机流量和频率是一次关系,风压和频率是二次函数,功率和频率是三次函数,所以110KW的风机选择110KW的变频器就行。但是负载特性必须满足电压和频率二次方成正比才会节能,变频器参数设定不正确会比调整风门还费电!

一般厂家都会有风机泵类应用的变频器,不过它一般也提供恒转矩特性,所以负载参数还是要注意的。这类变频器一般不能定义负载特性,节能量不一定就理想。最近我用一台FR-F740变频器节能就不理想,可以查一下变频器手册看看有没有明确提供电压和频率二次方成正比的负载特性,如果有那就很节能。如果不考虑节能,就随便选吧只要功率满足,有一定市场占有率,就没有问题!

网友G:
选择变频器

第一要看负载;

第二看功率;

第三看工艺需要什么样的变频器,比如是通用型还是矢量控制型;

第四就要看性价比了,不要太贵,也不能太垃圾。

引风机,属于风机泵累负载,一般用通用型变频器即可,一般设备场合要求也不会太高,选用国内常用的通用变频器即可,操作简单,稳定性也不差。

设置参数主要有:频率给定方式、运行控制方式、加减速时间设置、运行命令通道设置等。

网友H:
第一次参加擂台,我刚大专毕业三年,说的错误请各位指出来:

因为毕业一直用的是安川变频器所以以安川变频器为例(知道许多人不喜欢日系产品,包括老菜鸟师傅,但我们公司出口机器客户指定用日本货............)

1,对于LD,SLD,ND,HD这是指负载的大小,安川变频器中有ND:轻载 HD:重载

2,安川变频器选型中有下面几种:A系列:通用高性能矢量控制 H系列:超重负载系列 V系列:小型矢量控制 L系列 电梯专用 E系列风机专用 T系类纺织专用,引风机可以选用风机系列变频器,当然其他系列也可以实现控制要求

3,需要设置的参数:a,控制方式:外部端子控制还是面板控制 b,加减速时间控制 c,频率大小选择 d,多功能端子组态设定 e,保护功能

4,我觉得变频器选型应该根据不同控制要求选择合适变频器,不一定要用进口的很多功能其实国产变频器都能够实现,汇川变频器我也用过,感觉也还好,另外正弦的也有一定的市场认可度

 如有什么不对还希望各位大侠指出

网友I(2012-04-02):
选择变频器我认为:

     (1):看功率

     (2):看风机用途,  如果这是普通用途国产的也不错,

     (3):看工作环境,环境差的选择好一点的,环境好的可以选择差一点的

网友J:
 膜拜楼上各位大神!!!!!!!!!!!!

网友K:
首先是要确定负载特性,负载为引风机,选用适用于风机类的变频器,其次要确定电机的一些参数,比如:功率、额定电流、额定电压等等,,最后要确定你的控制方式,并设置参数,因为是引风机,所以在设置参数中,一定要注意加减速时间设置长点,变频器用国产的英威腾就好,

网友L:
变频器的选型主要涉及的参数

第一,电机的电压等级和变频器的电压等级适配;

第二,电机的额定电流小于或等于变频器的额定电流;(建议不要只看功率是否适配

第三,变频器工作转速范围(额定运行频率和最高运行频率)是否满足电机工作的要求,比如,如果电机的运行频率很高的话,要看变频器是不是能做到。

风机类变频器选型原则:

1 根据负载特性选择变频器。

2.风机额定电流和变频器的额定电流是否匹配,对应相应的功率即可。

3..当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或特种风机时,由于其起动电流很大,所以选择变频器时一定要注意变频器的容量是否足够大。

总之:各种风机在一定的速度范围内所产生的阻力大致与速度n的2次方成正比。随着转速的减小,转矩按转速的2 次方减小。这种负载所需的功率与速度的3 次方成正比。当所需风量、流量减小时,利用变频器通过调速的方式来调节风量、流量,可以大幅度地节约电能。由于高速时所需功率随转速增长过快,与速度的三次方成正比,所以通常不应使风机、泵类负载超工频运行。

网友M:
变频器可以选用台达的

网友N:
 变频器选型时要确定以下几点:  变频器选型
1、采用变频的目的;恒压控制或恒流控制等。
2、变频器的负载类型;如叶片泵或容积泵等,特别注意负载的性能曲线,性能曲线决定了应用时的方式方法。
3、 变频器与负载的匹配问题;   1)电压匹配;变频器的额定电压与负载的额定电压相符。   2)电流匹配;普通的离心泵,变频器的额定电流与电机的额定电流相符。对于特殊的负载如深水泵等则需要参考电机性能参数,以最大电流确定变频器电流和过载能力。   3)转矩匹配;这种情况在恒转矩负载或有减速装置时有可能发生。
4、在使用变频器驱动高速电机时,由于高速电机的电抗小,高次谐波增加导致输出电流值增大。因此用于高速电机的变频器的选型,其容量要稍大于普通电机的选型。
5、变频器如果要长电缆运行时,此时要采取措施抑制长电缆对地耦合电容的影响,避免变频器出力不足,所以在这样情况下,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档或者在变频器的输出端安装输出电抗器。
6、对于一些特殊的应用场合,如高温,高海拔,此时会引起变频器的降容,变频器容量要放大一挡。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20MP)1名:

QHDTHL        QHDTHL

二等奖(10MP)3名: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ly_milan        ly_milan

jona        oycf

 三等奖(30积分)6名

时空        fuhuafeng72

dzahzhj        dzahzhj

tcyangrong        tcyangrong

xzp        xuzupin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冰的临界点        nhwux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