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75期——变频器在雷蒙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2-02-25):
      雷蒙磨又称雷蒙磨粉机,适用各种矿粉制备、煤粉制备,比如生料矿、石膏矿、煤炭等材料的细粉加工。更具体的描述我就不说了,请自己百度或参阅http://baike.baidu.com/view/590619.htm

      一般情况下,雷蒙机的电机驱动功率都很大的,因此节能应用在雷蒙机上是非常有意义的。在这期擂台,就请各位对变频器在雷蒙机上的应用进行讨论。

      讨论范围可以包含但不局限于以下方面:雷蒙机的负载特点、所配置变频器的选型、变频改造的可行性方案等。

      继续上期擂台风格,和上期擂台一样,这期擂台,我不列问题,因为列问题怕束缚了大家的思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我没有列问题要来求大家解答,只是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4月15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这类设备没接触过,不懂。

网友B:
 雷蒙磨粉机在粉体行业将主要向高可靠性、节能、精确、自动工况监视和自动控制等方向发展。可以采用了可控硅供电、交流变频调速、油脂集中润滑、减震等措施,并有工况监测和微机自动控制等装置。其中高可靠性需要通过机械原理合理化研究增强磨环,下压盖等的耐磨性,提高机器在连续工作状态下个轴承之前的润滑等。自动工况监视和自动化控制需要在雷蒙磨机内部增加高智能电子控制系统,自动控制物料的进出、研磨、以及定量等。操作人员只需要在操作间进行按纽控制。提高物料研磨精度需要加强分析机的精确度。
1.变频器的参数设定需要知道你的马达参数:额定电压、额定电流、额定功率、额定转速、频率
2.硬件组态时将马达参数按照铭牌设好,风机一般不要编码器,选择V/F控制,设定最大转速限幅,电流限幅,转矩限幅,升降速斜坡等。
3.组态结束后先做马达ID,即马达识别也叫马达测量,包括静态和动态测量、识别。
4.设为频率或速度百分比给定方式试转马达,按照频率5HZ,20HZ,40HZ,50HZ,或者速度10%,50%,75%,100%的步骤测试马达和风机,排除故障。
5.无异常后准备做闭环控制,可通过压力变送器(仅仅举例,你还可以用差压流量计)取压力采样,这时就看你有没有PLC了,有PLC就另当别论,你还要跟传动Profibus通讯一堆事,没有PLC就要看你的变频器AI能接受什么样的信号,4-20mA还是0-10V等等,对应选择变送信号或另加信号转换模块,在变频器里设定通道,直接跟速度设定信号挂接,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C:
看了一下百度 雷蒙磨粉机,感觉这机器属于二次方率负载,属于风机泵类范畴,频率变化对功率影响很大

建议采用:

单变频多段调速(简易类的机器):设置空载、轻载频率和满载频率三段速,通过外部转换开关控制段速;

PLC加HMI控制变频器(工艺相对复杂的负载):编写程序可以按照负载特征给定运行频率。

网友D(2012-04-07):
     一、雷蒙磨粉机工作原理
  物料经粉碎到所需粒度后,由提升机将物料送至储料斗,再经振动给料机将料均匀连续的送入雷蒙磨主机磨室内,由于旋转时离心力作用,磨辊向外摆动,紧压于磨环,铲刀铲起物料送到磨辊与磨环之间,因磨辊的滚动而达到粉碎目的。物料研磨后的细粉随鼓风机的循环风被带入分析机进行分选,细度过粗的物料落回重磨,合格细粉则随气流进入成品旋风集粉器,经出粉管排出,即为成品。在雷蒙磨磨室内因被磨物料中有一定的水分,研磨时生热,水气蒸发,以及整机各管道接口不严密,外界气体被吸入,使循环气压增高,保证磨机在负压状态下工作,所增加的气流量通过余风管排入除尘器,被净化后排入大气。

  二、雷蒙磨安装完毕后,经手动盘车,确认无卡住现象后才能试车。试车应进行 2-4h 的空载试车和 5-6h 的负载试车。

  1. 空载试车

  空载试车在不给料的情况下进行,必须达到如下要求:

  (1)电气联锁系统试车,按启动程序,其起动和停车都符合电气联锁系统的设计要求;

  (2)所有紧固件应牢固可靠,无松动现象;

  (3)飞轮转动平稳;

  (4)轴承温升不超过 30℃。

  (5)轴承润滑正常,无漏油现象。

  2. 负载试车

  负载试车应在空载试车合格后进行,除应符合空载试车要求外,还必须达到如下要求:

  (1)不应出现明显的振动和异常响声,如出现,必须立即停车,查明原因,消除故障,重新试车;

  (2)给料位置正确,排料正常,产品粒度和产量均符合要求。

     三、VACON高防护等级变频器在雷蒙磨粉机改造中的应用
雷蒙磨粉机是一种强劲的滚筒型磨机,可将石膏原岩研磨成精细粉末。该磨机起初并未配备变频器,因此导致了诸多技术问题及能源浪费。雷蒙磨粉机的磨辊绕磨腔内的中心轴旋转,并在离心力的作用下向外张开,以此破碎、研磨石膏岩。该磨粉机配备多部电机,最重要的两部200HP电机用于磨辊及鼓风机驱动,其中鼓风机用于在工艺进程中使石膏岩悬浮在磨腔内。

过去,由于磨机无法实现可调速运行,只能通过手动操纵风门对送入磨粉机的风量进行调节。主电机以全速驱动磨辊旋转。若操作员未能在磨辊启动后迅速向磨机喂料,则磨辊将会撞击鼓壁,这将产生巨大的噪音,并导致额外的磨损。相反,若操作员向磨机中填入了太多原料,将会堵塞磨辊,需要手动清空磨机,这将会是一个耗时、脏污的过程。

Vacon的解决方案是为主电机与鼓风机电机均配备200HPVaconX5变频器。通过设定斜坡时间及序列发生器,减少磨机启动及运行过程中的问题。此外,NationalGypsum亦可对鼓风机与转子转速进行微调,以优化产品产量,并最大程度地节省能源。

NationalGypsum投资了数百万元美元用于降低其生产设备的能耗。除朴次茅斯工厂的雷蒙磨粉机之外,该公司还在其他一些重载应用中使用了VaconX系列变频器,如原材料及成品输送等。背景资料:石膏板是一种硬质轻型建筑材料,由石膏(硫酸钙)制成,以防火性能优越著称。通过将矿物破碎并钙化(烘焙),加水,而后在两层纸之间注入液体稀浆夹层,干燥后形成的石膏板可立即装运。

网友E:
不太懂,关注、学习一下!

网友F:
刚好有一个朋友是做这个的,说说我的理解。

通常磨机都是为特定的原料设计的,设计时要考虑物料特性,产能,上下游工艺装置配置情况,磨机厂家会针对具体运用选择设备配置和工艺参数,选定磨机一般具有一定的工艺适应性,能够适应小范围的物料和工艺变化。因此几乎所有的大型磨机都是恒速运转的,不使用变频器,启动时升起磨辊,使用水电阻软启,启动后放下磨辊,进入工作状态。

磨机主电机不使用变频器的原因主要有:1,工艺要求。磨机在设计时会根据物料特性和工艺要求做优化,最佳工艺点的速度范围比较狭窄;磨机属于大型设备,传统上都是恒速设计,没有考虑设备在不同生产速度下的适应性,如果要变速运转,必须考虑在不同速度点的安全和粉磨效率。2,成本原因。大型磨机主电机功率功率较大(我知道的最大达到8MW),一次投资较高。

变频器虽然在主电机上没有运用,但是在选粉机和循环风机上的运用比较普遍,前者是工艺要求,后者主要节能。

关于磨机的负载特性,取决于物料特性(硬度,粒度,湿度等)、产量和粉磨要求(主要是粒度,决定循环比),在这三者固定的情况下,通常可以看成恒功率负载,实际上绝大部分磨机也是这样的。

另外,磨机如果能够变速运转,理论上还是有诸多优点的,主要是工艺适应性和节能,但是节能效果不太明显。磨机的节能主要要从工艺调整来考虑,如湿度控制(可磨性VS干燥能耗),循环比控制(这个主要受制于工艺要求,主要是粒度和粒度分布),循环风机变频等。

网友G:
是不是还要带振动···抗震能力要很好

楼主: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20MP)0名:

空缺

二等奖(10MP)2名:

Analyst031        Analyst031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三等奖(30积分)2名

钓鱼鸟        钓鱼鸟

时空        fuhuafeng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