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问题,请教大侠帮忙

楼主(2012-02-25):
打开WINCC时出现Micrsoft SQL Server无法访问数据库,请检查访问权限。请问各位怎么解决?

楼主:
打开WINCC时出现Micrsoft SQL Server无法访问数据库,请检查访问权限。急急急啊

网友A:
确认你的SQL处于运行状态,另外,求问这种问题时需要附上操作系统版本,软件版本等信息。

网友B:
wincc  安装SQL时默认WindowsNT 验证,如果你安装完成后,再用其它用户登录,使用wincc  ,可能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检查数据库访问权限。

网友C:
从新安装一下。你的系统如果正确,安装后这些提示就是没有链接上SQL数据库。安装正常Sql是正常运行起来的。另外你要看你的WINCC是6.2 还是7.0 还是6.0,对应的SQL数据库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刻录来的需要看一下对应安装版本。

楼主:
工控机中毒了,重做系统时如何导出里面的装的wincc6.2和step75.3的授权啊?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总司令-宝马760LI关于从新安装一下。你的系统如果正确,安装后这些提示就是没有链接上SQL数据库。安装正常Sql是正常运行起来的。另外你要看你的WINCC是6.2 还是7.0 还是6.0,对应的SQL数据库是不一样的,如果是刻录来的需要看一下对应安装版本。内容的回复:

WINCC是6.2的

网友D:
您的机器上是否安装了杀毒软件,请确认您通过管理员登录来操作.

我的电脑>>管理>>用户/用户组,检查当前登陆用户是否隶属于下列用户组
1、Power User或Administraotr
2、SIMATIC HMI
3、SQLServer2005MSSQLUser$COMPUTERNAME$WINCC

网友E:
你有没有光盘啦,不要说你是自己 找的一个SQL装的哇,WINCC里自带有的哇

网友F:
这个问题可能是在在设置密码的时候出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