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模拟输出

楼主(2012-02-25):
本单位应用丹佛斯变频器于纸机  0--10V电压信号输入  变频器端子39  42供数字显示表   5135

现实情况是  输入电压信号不变  变频器参考值也稳定不变  但频率却变化不定  范围较小  最大不超过0.2HZ  但数字显示表的变化引起大家不满  如何解决   变频器输出39  42选定输出频率

网友A:
如果数字表可以调整显示位不要显示小数位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在数字表模拟输入并一个电容(10u--47u)应该可以。不过你们单位的人也够那个。。。

网友B:
如果满量程为50Hz,0.2HZ的浮动对应电压也就0.04V,误差为0.4%,也算很小了,不可能决定避免的

网友C:
看看变频器面板的显示频率变化吗,外部电压和频率变化引起变频器的微小变化时正常的

网友D:
调整调整滑差补偿这个参数(162),改为0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数字表可以调整显示位不要显示小数位就可以了。如果没有,在数字表模拟输入并一个电容(10u--47u)应该可以。不过你们单位的人也够那个。。。

网友F:
用模拟量输入控制,频率肯定会变,这很正常。。如果你直接给定一个值控制肯定不会变。

网友G:
电位要相同,把两个地电位连在一起。或用公共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