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PServerEx V4.0 MODBUS RTU通讯中断opc数据采集无法恢复问题

楼主(2012-02-25):
KEPServerEx V4.0 采用 MODBUS RTU通讯,当某个设备通讯中断后opc quick client里数据采集无法恢复,这是什么原因,我测了一下是该设备通讯或功能区找不到后KEPServerEx就不发送该数据请求指令了,请问能不能处理或是软件里面能不能设置修改?还是软件的该驱动存在缺陷?

网友A:
第一,你带了多少个设备,OPC是可以带很多的,不知道你是怎么设置的。

第二,你上位机用的哪一个,是<此处内容被屏蔽>板吗

楼主:
呵呵,我找到问题出在哪里了,在设备设置(Device Properties)里的Error Handling里的Deactivate tags onillegal address ex不能打钩,

网友B:
对啊,对非法目标地址取消激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