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什么样的脚踏开关可以调速

楼主(2012-02-25):
变频器用什么样的脚踏开关可以调速

网友A:
用双脚踏开关就可以。使用变频器多段速

网友A:
折板机或剪板机脚踏开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折板机或剪板机脚踏开关

网友C:
用双脚踏开关分别控制变频器两个扩展输入端子的接通与断开,再将这两个端子中一个设定为频率递增功能,另一个设定为频率递减功能就可以了。当然也可以将这两个端子进行编码,用变频器的可编程多段速功能来实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