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B PLC ControlNet 的网络规划问题

楼主(2012-02-25):
我现在在做AB PLC 我是一个主站下面带三个子站,当我把主站的站号设成是1,三个从站的站号设成2,3,4的时候,网络规划的时候正常通过,系统正常。可是我想把主站设成是5,三个从站的站号设成2,3,4的时候,为什么在网络规划的时候就会提示The online scanner at address 01, slot 00 is not responding. However, its scanner signature is configured in the online active keeper. 我在RSLogix 5000这个软件里面组态时已经改了地址了,请问我还需要改什么吗?谢谢了啊!主要是以后要做冗余需要再留出一个预设站号,所以要这样设,可就是不行,不知道为什么。接线都没有动过。

网友A:
你把主站的地址改过以后,有没有把PLC的硬件重启。很明显PLC先去找的1号主站,结果没找到。或者AB的PLC默认主站必须是1吗?没用过control net的网络,不清楚会不会默认主站。但是别的网络像devicenet,componet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把主站的地址改过以后,有没有把PLC的硬件重启。很明显PLC先去找的1号主站,结果没找到。或者AB的PLC默认主站必须是1吗?没用过control net的网络,不清楚会不会默认主站。但是别的网络像devicenet,componet都没有这样的情况呀。

他应该是没有设置好,还有他有没有下载成功哇

网友C:
 这个地址可能没有改,在RSNETWORKS里面有个地址范围,地址范围如果设定的小于这个范围,就会有问题

楼主:
我都下载成功了,PLC也重启了,可是The online scanner at address 01, slot 00 is not responding. However,应该说的是1号地址的0号槽吧,一般只有从机架才会这样配的,不知道是不是要在RSNetWorx for ControlNet软件里设置什么,或是哪里清除点什么,感觉不管怎么弄只能主机架配1,从机架配2  3  4,把主机架换成别的站号,或者把子机架设成是1也没有用,因为是第一次配的时候是主1,从2  3  4 的,不知道是不是要清除以前的网络重新配,郁闷啊 整个系统就差这步了。

楼主:
RSNetWorx for ControlNet规划是不是应该先在线,然后使能编辑,然后再RSNetWorx下设置最大地址什么的参数,最后在保存的,所以我开始的时候改不了的。谢谢几位热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