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急需一个脚踏开关给变频器调速

楼主(2012-02-25):
我是想用脚踏开关来控制变频器的速度 开关踩到底50HZ运行松开就归0HZ 急需这样的一个开关

网友A:
这样的和你工艺是否要求有冲突,这也不是好控制的啊,不同人操作来改变频率。应该在变频里试着设定。看怎么处理

网友B:
可以,加工一个凸轮跟一个模拟量接近开关,踩下去凸轮改变与接近开关的工作间距即可。哈哈

网友C:
气缸式的电位器。。。。。

网友D:
脚踏开关很难做到这样精确的控制,因为一般脚踏开关需要教控制压下量,有抖动都会出现速度变化,脚踏开关下面也需要安装电位计,通过改变阻值来达到调速的目的,可以使用面板式电位计调速方式,增加速度显示仪表,通过电位计来调速。

网友E:
 用一个直线电位器  装在脚踏板上.    看看怎么自己做一个..

网友F:
在变频器里设置参数   然后变频器的端子上有段速控制的,将脚踏开关常闭和常开分别接上去,就可以了

网友G:
用一个多段速控制就可以了

网友H:
参考一下汽车的油门脚踏。。。不过楼主的应用应该是较少需要改变速度,如果是调速很频繁的话,这种应用方式就有缺陷了。。。

楼主:
对:ahukuaipao关于参考一下汽车的。。。不过楼主的应用应该是较少需要改变速度,如果是调速很频繁的话,这种应用方式就有缺陷了。。。 内容的回复:

你好汽车的油门脚踏可以调变频器的速度吗 精确度要求不是很高只要踩下去能调速就可以 脚松开就停止就可以

楼主:
对:liuliuguanjun关于气缸式的电位器。。。。。 内容的回复:

你好你说的气缸式的电位器 是不是脚踏 的

是不是和普通电位器一样的使用

网友D:
汽车的给油装置控制速度也不是很精确,比如我们看到的是50码,其实还是有差别,不能完全达到精确速度。

网友I: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ahukuaipao关于参考一下汽车的。。。不过楼主的应用应该是较少需要改变速度,如果是调速很频繁的话,这种应用方式就有缺陷了。。。 内容的回复:你好汽车的油门脚踏可以调变频器的速度吗 精确度要求不是很高只要踩下去能调速就可以 脚松开就停止就可以

还没有找到阿,这个可以,汽车油门就是个滑动电位器,并且做工很好,因为是给电路芯片信号的,毛刺也少,可以给变频器,关键是要看量程?汽车的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