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基于组态王与三菱PLC的四层电梯控制

楼主(2012-02-26):
本人要做一个毕业设计。

要求是这样的:一个三菱FX2N-32MR PLC,一个组态王6.55画面,一个简单的电路板作为按钮输入,也就是组态跟电路板按钮双输入。

用组态王建立电梯监控画面,里面所有按钮都要实际控制画面运行(没有实际电梯模型,所以没有传感器),请问组态王里面怎样代替现实的传感器,反馈给PLC,令PLC程序知道电梯的运行状况?举个例子,电梯又一楼运行到三楼,PLC程序怎样知道画面中的模型已经到达三楼?

PLC的X端好像是不能用组态控制的?真的是吗?如果不能,我就用辅助继电器M代替X应该没问题!但外部电路板怎么控制呢?不是矛盾吗?

希望各位前辈,工程师能给予指引,先谢谢了!

楼主:
如果各位有一些相关资料,请发到本人邮箱,万分感谢!laijunrui@126.com

楼主:
不能沉啊,各位前辈,请教一下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楼主顶下!!

谢谢啊兄台!人呢?

楼主:
好吧唯有自己顶一下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吧唯有自己顶一下咯!!!

怎么就没人回复了呢?

网友C:
用高度代替吧,假设画一个矩形(代表电梯),让他垂直移动,从0上升到100为1层楼,200到300为2层楼当矩形底边到200的时候发一个信号给PLC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高度代替吧,假设画一个矩形(代表电梯),让他垂直移动,从0上升到100为1层楼,200到300为2层楼当矩形底边到200的时候发一个信号给PLC就可以了

谢谢你!我是组态的初学者,所以你说的回信号给PLC该怎么做啊?还有就是X段能读写吗?就是组态王能控制X端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友C 的回复内容: 用高度代替吧,假设画一个矩形(代表电梯),让他垂直移动,从0上升到100为1层楼,200到300为2层楼当矩形底边到200的时候发一个信号给PLC就可以了 谢谢你!我是组态的初学者,所以你说的回信号给PLC该怎么做啊?还有就是X段能读写吗?就是组态王能控制X端吗?

组态王不能控制X端,你用M寄存器代替不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adonis_ufo关于引用 网友C: 用高度代替吧,假设画一个矩形(代表电梯),让他垂直移动,从0上升到100为1层楼,200到300为2层楼当矩形底边到200的时候发一个信号给PLC就可以了 谢谢你!我是组态的初学者,所以你说的回信号给PLC该怎么做啊?还有就是X段能读写吗?就是组态王能控制X端吗? 内容的回复:组态王不能控制X端,你用M寄存器代替不就可以了

你先把你的X寄存器在PLC内转到M寄存器,再用M寄存器去做逻辑关系。组态王可以控制M寄存器,输入点也可以控制M寄存器,就不冲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D:回复内容:对:adonis_ufo关于引用 网友C: 用高度代替吧,假设画一个矩形(代表电梯),让他垂直移动,从0上升到100为1层楼,200到300为2层楼当矩形底边到200的时候发一个信号给PLC就可以了 谢谢你!我是组态的初学者,所以你说的回信号给PLC该怎么做啊?还有就是X段能读写吗?就是组态王能控制X端吗? 内容的回复:组态王不能控制X端,你用M寄存器代替不就可以了 你先把你的X寄存器在PLC内转到M寄存器,再用M寄存器去做逻辑关系。组态王可以控制M寄存器,输入点也可以控制M寄存器,就不冲突了

虚拟的传感器怎么做?
就是图形到达一个地方怎么反馈给PLC?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网友D 的回复内容: 引用 网友D:回复内容:对:网友E 网友C: 用高度代替吧,假设画一个矩形(代表电梯),让他垂直移动,从0上升到100为1层楼,200到300为2层楼当矩形底边到200的时候发一个信号给PLC就可以了 谢谢你!我是组态的初学者,所以你说的回信号给PLC该怎么做啊?还有就是X段能读写吗?就是组态王能控制X端吗? 内容的回复:组态王不能控制X端,你用M寄存器代替不就可以了 你先把你的X寄存器在PLC内转到M寄存器,再用M寄存器去做逻辑关系。组态王可以控制M寄存器,输入点也可以控制M寄存器,就不冲突了 虚拟的传感器怎么做?就是图形到达一个地方怎么反馈给PLC?

按图素移动的距离来判断。比如上移到100,(//本站点/上移距离=100)判断到了1楼,就相当于传感器。

下面是直接用组态王作的简单的电梯案例语句。

皮带(钢丝)----梯箱移动的位置

楼层显示----信号灯输出

一层上   电梯外面的按钮

一层选择  电梯内部的按钮

\\本站点\门  电梯开门的效果

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楼层显示=1;

if(\\本站点\一层上==1 || \\本站点\一层选择==1)

{\\本站点\二层上=0;

 \\本站点\二层下=0;

 \\本站点\三层下=0;

if(\\本站点\皮带(钢丝)>0 &&\\本站点\<30)

  {\\本站点\=\\本站点\+5;}

if(\\本站点\皮带(钢丝)>0 &&\\本站点\==30)

  {\\本站点\皮带(钢丝)=\\本站点\皮带(钢丝)-5;}

if(\\本站点\皮带(钢丝)==0 &&\\本站点\>0)

  {\\本站点\=\\本站点\-5;\\本站点\楼层显示=1;}

if(\\本站点\皮带(钢丝)==0 &&\\本站点\==0)

 {\\本站点\一层上=0;\\本站点\一层选择=0;}

}

if(\\本站点\二层上==1 || \\本站点\二层下==1 ||\\本站点\二层选择==1)

{\\本站点\一层上=0;

 \\本站点\三层下=0;

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30)

 {\\本站点\=\\本站点\+5;}

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30)

 {\\本站点\皮带(钢丝)=\\本站点\皮带(钢丝)-5;}

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30)

  {\\本站点\=\\本站点\+5;}

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30)

  {\\本站点\皮带(钢丝)=\\本站点\皮带(钢丝)+5;}

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0)

  {\\本站点\=\\本站点\-5;\\本站点\楼层显示=2;}

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0)

 {\\本站点\二层上=0;\\本站点\二层下=0;\\本站点\二层选择=0;}

}

if(\\本站点\三层下==1 ||\\本站点\三层选择==1)

{\\本站点\一层上=0;

 \\本站点\二层上=0;

 \\本站点\二层下=0;

if(\\本站点\皮带(钢丝)<280 &&\\本站点\<30)

 {\\本站点\=\\本站点\+5;}

if(\\本站点\皮带(钢丝)<280 &&\\本站点\==30)

 {\\本站点\皮带(钢丝)=\\本站点\皮带(钢丝)+5;}

if(\\本站点\皮带(钢丝)==280 &&\\本站点\>0)

  {\\本站点\=\\本站点\-5;\\本站点\楼层显示=3;}

if(\\本站点\皮带(钢丝)==280 &&\\本站点\==0)

 {\\本站点\三层下=0;\\本站点\三层选择=0;}

}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复内容:对:网友E 网友D: 引用 网友D:回复内容:对:网友E 网友C: 用高度代替吧,假设画一个矩形(代表电梯),让他垂直移动,从0上升到100为1层楼,200到300为2层楼当矩形底边到200的时候发一个信号给PLC就可以了 谢谢你!我是组态的初学者,所以你说的回信号给PLC该怎么做啊?还有就是X段能读写吗?就是组态王能控制X端吗? 内容的回复:组态王不能控制X端,你用M寄存器代替不就可以了 你先把你的X寄存器在PLC内转到M寄存器,再用M寄存器去做逻辑关系。组态王可以控制M寄存器,输入点也可以控制M寄存器,就不冲突了 虚拟的传感器怎么做?就是图形到达一个地方怎么反馈给PLC? 内容的回复:按图素移动的距离来判断。比如上移到100,(//本站点/上移距离=100)判断到了1楼,就相当于传感器。下面是直接用组态王作的简单的电梯案例语句。皮带(钢丝)----梯箱移动的位置楼层显示----信号灯输出一层上   电梯外面的按钮一层选择  电梯内部的按钮\\本站点\门  电梯开门的效果 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楼层显示=1;if(\\本站点\一层上==1 || \\本站点\一层选择==1){\\本站点\二层上=0; \\本站点\二层下=0; \\本站点\三层下=0;if(\\本站点\皮带(钢丝)>0 &&\\本站点\门<30)  {\\本站点\门=\\本站点\门+5;} if(\\本站点\皮带(钢丝)>0 &&\\本站点\门==30)  {\\本站点\皮带(钢丝)=\\本站点\皮带(钢丝)-5;}if(\\本站点\皮带(钢丝)==0 &&\\本站点\门>0)  {\\本站点\门=\\本站点\门-5;\\本站点\楼层显示=1;}if(\\本站点\皮带(钢丝)==0 &&\\本站点\门==0) {\\本站点\一层上=0;\\本站点\一层选择=0;}} if(\\本站点\二层上==1 || \\本站点\二层下==1 ||\\本站点\二层选择==1){\\本站点\一层上=0;  \\本站点\三层下=0;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门<30) {\\本站点\门=\\本站点\门+5;} 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门==30) {\\本站点\皮带(钢丝)=\\本站点\皮带(钢丝)-5;}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门<30)  {\\本站点\门=\\本站点\门+5;} 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门==30)  {\\本站点\皮带(钢丝)=\\本站点\皮带(钢丝)+5;}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门>0)  {\\本站点\门=\\本站点\门-5;\\本站点\楼层显示=2;}if(\\本站点\皮带(钢丝)==140 &&\\本站点\门==0) {\\本站点\二层上=0;\\本站点\二层下=0;\\本站点\二层选择=0;}} if(\\本站点\三层下==1 ||\\本站点\三层选择==1){\\本站点\一层上=0; \\本站点\二层上=0; \\本站点\二层下=0;if(\\本站点\皮带(钢丝)<280 &&\\本站点\门<30) {\\本站点\门=\\本站点\门+5;} if(\\本站点\皮带(钢丝)<280 &&\\本站点\门==30) {\\本站点\皮带(钢丝)=\\本站点\皮带(钢丝)+5;}if(\\本站点\皮带(钢丝)==280 &&\\本站点\门>0)  {\\本站点\门=\\本站点\门-5;\\本站点\楼层显示=3;}if(\\本站点\皮带(钢丝)==280 &&\\本站点\门==0) {\\本站点\三层下=0;\\本站点\三层选择=0;}}

真的谢谢!我再参详一下,

楼主(2012-04-21):
现在我的工程基本做好了,吃点答辩完可以跟大家分享。但现在希望能找一些相关的论文参考,我自己也要写论文,各位有介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