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触摸屏CF卡数据

楼主(2012-02-26):
求助高手~三菱触摸屏GOT1000系列,如何用程序读取CF里面的文档数据?就是插入CF卡后,在三菱PLC程序里面设置的相应数据地址可以看到CF卡里面的文档数据??

网友A:
首先你得在屏上读CF里面的数据,然后用穿透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首先你得在屏上读CF里面的数据,然后用穿透功能

读取CF卡里面的数据很关键,读取再查看。

网友C:
每个牌子的触摸屏都有特别的控制字,应该是用这些来控制读写的,或者PLC指令读取外部存储数据指令。

网友D:
这个我试个  A 970 的 用 Cf 卡 可以导出数据来 ,速度忒快 ;GT 1000的也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