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OMRON 指令应用

楼主(2012-02-26):
请教下 我用PLS2指令控制伺服运动

现在想让伺服反方向运动到一个绝对位置程序里该怎么写

比如伺服控制一个直立的丝杆原点位置在中间正常反向伺服向下运转,现在想让伺服向上运行100个脉冲的位置该怎么写

网友A:
你用它的脉冲发送完成指令啦,我记得这个我在(189712471工控技术交流群)里面跟大家说过的哇,你都知道用PLS2,那你再试一下,如果不行你加入群,慢慢跟你聊

网友B:
PLS2 指令 指定的是绝对模式的话,直接输入需要的位置脉冲数。

比如:你伺服现在运行到一个位置,脉冲数为3200.  你现在要反转,直接输入3000就行,它会反转200个脉冲的。自动判断方向。前提是你伺服必须要接线正确。

网友C:
LD 0.00
DIFU(013) 200.00
LD 200.00
PULS(886) #0 #0 &10000
SPED(885) #0 #0101 &1500
LD 0.01
DIFU(013) 200.01
LD 200.01
PULS(886) #0 #0 &10000
SPED(885) #0 #0001 &1500
LD 0.02
INI(880) #0000 #0003 0
这是一条好使的的指令  私服的  你可以试试

我现在就用的这个,你说的那个指令是带加减速的,我也没太弄明白那个

网友C:
我说的这个指令能实现正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