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 plc 不合法 程序密码 或 PLC ID

楼主(2012-02-26):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PLC启动时 提示:不合法 程序密码 或 PLC ID,有碰到过的吗

网友A:
你这个程序已经设定了PLC 的ID号,你要在PLC那边也要设定PLC的ID才能运行

网友B:
程序ID和PLC ID 设置为相同密码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程序ID和PLC ID 设置为相同密码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问题已解决

网友D(2012-05-22):
请问如果锁了ID怎么清除呢,不是把PLC程序一起删了行不行,我试过删都删不了,怎么办/

网友E:
清除ID需要输入ID密码才能解除

网友F:
当程序设有ID时,PLC的ID与程序的ID一致,PLC才能够运行;如果需要取消程序ID,点击【专案】-【专案设定】-【程序ID】输入旧程序ID,新程序ID不填写(空置),点击【完成】即可取消程序ID。

李泳龙@永宏PLC华南办事处FAE

TEL:0755-29642260

网友G(2012-09-23):
这是PLC增加了程序 ID的原因,可通过将PLC ID设置成与程序ID即可解决。

网友H(2019-08-05):
引用 网友G:
这是PLC增加了程序 ID的原因,可通过将PLC ID设置成与程序ID即可解决。

忘记了程序旧ID怎么办

网友H:
引用 网友B:
程序ID和PLC ID 设置为相同密码就可以了

程序ID忘记了,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