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flexiable 打开后报错如何解决

楼主(2012-02-26):
一套PLC完整程序,程序部分可以顺利打开,但是想打开触摸屏画面看时候,出现下列文字
cannot attach the database E:\8.5\立磨DA625A\HmiEs\PROJECT_2.hmi to the SQL server.
Make sure that the.hmi and _log.ldf Files match.

我的STEP 7 版本是5.5

wincc flexible 是2007

电脑系统是Win 7

网友A:
不能连接数据库,应该是你电脑装的wincc flexible比创建程序所用的wincc flexible版本更低装新版本吧,版本问题。

网友B:
版本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