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PLC与台达触摸屏通讯方法

楼主(2012-02-26):
求台达PLC与台达触摸屏通讯实例!

网友A:
你登录WWW.DELTA.COM.TW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sc/service/dc_doc.aspx

 2个官网有相关的资料。案例也有。看一下。不清楚随时问。

网友B:
呵呵;同品牌的通讯还有什么问题;

电缆选对就OK了;

网友C:
注意它们都是RS232的!通讯格式(参数)、站号必须一致,否则连不上。

网友D(2012-07-18):
电缆 通讯参数对了没有别的特殊的了

www.ytleader.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