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一个插座老是烧电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2-02-26):
家里的一个插座老是烧电器,还有个灯座,灯炮换上去就坏,求教

网友A:
把插座换了,试试!应该是插座接触不实,经常打火导致的。

网友B:
插座上可能用大功率电器了

灯座嘛,估计接触不好,发热严重

网友C:
把插座和灯座都换了吧

网友D:
看看换个插座好不好

网友E:
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电压有没有什么异常。

网友F:
万用表测测电压是否正常,另外也有可能插座质量不行,检查接线。

网友G:
“家里的一个插座老是烧电器,是什么原因?”

1、没有别的原因,就是接触不良;
2、有发热的外观感觉和表现情况;

楼主:
谢谢各位,家里线路有十几年了,我也是个电工,插座和灯头我也检查过,灯头还换过,好像都没有问题,会不会是线路里面出了问题,比如破皮?

楼主:
对:hniajj关于看看是不是接触不好,电压有没有什么异常。 内容的回复:

电压我量过,没有问题,但是不能一直量,民用电,电压应该是稳定的吧,而且家里的其他电器也没有问题。

网友H:
应该是接触不良。电流大了才会出现,电流小的话,不一定看得出来。

网友I:
可能是插座的线路和灯头线路混在一起了,烧灯泡一般都是短路引起的。查一下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