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PLC之间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2-02-26):
昨天我炼钢车间转炉工段上的一个通信模块烧坏,更换后,仪表和本体之间的两个400的PLC之间无法通信,查为网络组态设置不正确,希望高手指点具体的设置方式,及两个PLC之间的通信程序该如何去做

网友A:
你换的硬件,而软件没有动,所以只要把网卡信息(MAC)更新下就可以了

楼主:
MAC地址能不能用原来的啊,必须更改吗

网友B:
程序中有没有地址号什么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MAC地址能不能用原来的啊,必须更改吗

必须改!

网友A:
我都说了, 要更新MAD地址的呀

楼主:
还有两个PLC之间的通信问题,一段程序从一个PLC发送到另一个PLC这样的程序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