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400PLC之间的通信问题

楼主(2012-02-26):
昨天我炼钢车间转炉工段上的一个通信模块烧坏,更换后,仪表和本体之间的两个400的PLC之间无法通信,查为网络组态设置不正确,希望高手指点具体的设置方式,及两个PLC之间的通信程序该如何去做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清楚啊,你是只要PLC和PLC之间的通讯还是其他的什么,plc之间的通讯只要有个交换机就行了,然后把ip设成同一个网段就好了,我估计你是换了新的网络模块里面没有配置地址,是TCP/Ip还是其他的通讯模块啊?

楼主:
更换了CP443-1通信模块

网友B:
要看具体的配置了,走的什么通讯协议等等。

网友C:
估计是你更换的模块型号或者版本不一样,造成400plc识别不了。你需要看看新更换的模块的版本好是不是新版本的?再详细地说明一下具体情况

网友D:
在网络组态里 把原来CP443的MAC地址更换为现在新换的模块上的MAC地址, 再对整个网络编译一下

网友D:
追问一贴: 现在这两个 400 的CPU 各自运行正常,只是两个CPU 之间数据迅通不了,是吗?

楼主:
对的,千山独步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两个 400 的CPU 各自运行正常,只是两个CPU 之间数据迅通不了,怀疑网络组态问题,

网友D:
看网络组态里,CPU通迅用的哪种协议, TCP/IP 的话, 直接换CP443 就可以的, 如果是ISO协议的话, 就得改MAC地址了

楼主:
能不能留下你的QQ,以后方便学习交流

网友E:
应该是 新换掉的 CP443 -1 里面的参数和原来的 不一样, 要把原来的参数找回来, 然后设置成一样的即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新换掉的 CP443 -1 里面的参数和原来的 不一样, 要把原来的参数找回来, 然后设置成一样的即可;

这个是最基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