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 EH绝对定位指令怎么不能用啊!

楼主(2012-02-26):
我想用EH系列做定位控制,方便编程。可是怎么也不行,有脉冲输出,但方向信号一直没有。哪些高手遇到过,或者我哪儿没有编对吗!

网友A:
没道理啊。我用过  可以用的。  你先试下  手动退 进     是不是你的指令方向和脉冲的输出点弄反了?

网友B:
你用的什么指令,是怎么用的,截个图。

网友C:
你肯定指令用错了,可以用plsy指令再试一下

网友D:
方向指令跟你的脉冲正负方向有关系的,如果你没改变脉冲正负方向,它自己不会改变输出的。

网友E:
用好步进、伺服是有一定难度的,你需要知道一些尺寸等相关的数据;结合计算公式求出脉冲频率和脉冲数量,然后才有可能转起来并按某个方向移动。

网友F:
你用的是什么指令啊!如果用的是绝对定位和相对定位!那位置脉冲的正负值是改变方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