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PRS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2-02-26):
现在有一个工程,大致情况如下,一个CPU与20个仪表通讯。当然走PROFIBUS-DP或者RS485等通讯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是需要走无线通讯,而且客户指定的是GPRS通讯。对GPRS通讯不怎么了解,特来咨询一下各位达人,不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这方面的应用。

1.我的理解是:假设CPU与20个仪表走的是485通讯,而且都已经通讯成功了,那么要走GPRS这种无线通讯就相当于是485之间的电缆,CPU和仪表间还是485通信的关系。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

2.每个仪表都通过GRPS与移动的数据中心通讯上了。而CPU需要通过什么方式来获取这些数据。还是加GPRS通讯模块还是别的方式?好像听别人说过,需要走公网,申请固定IP的。请教是这样吗?

3.前几年好像咨询过移动关于这种GPRS的问题,打10086,他们都不知道这项业务。如果现在要做这个GPRS无线通讯的工程,需要联系移动或其他运营商的哪些部门来确定价格和申请等相关事宜?

谢谢各位参与!

楼主:
4.补充一点,我用过短信模块的,就是通过手机给短信模块发送短信,读写数据。我想跟GPRS通讯应该有很大的区别。我用短信模块时,都是收发短信来的,满足特定条件的时候才收发短信,要不哪来那么多钱交给移动啊。而这次GPRS通讯的数据量就不小了,因为要监控仪表的数据,实时性不能太差吧,几秒更新一次数据恐怕都是不行的。按普通的GPRS套餐估计流量也是不够的,如上面所说,不知道如何去了解运营商相关方面的资费情况。

网友A:
这个有是可以的,不过不稳定,实时性是差了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是可以的,不过不稳定,实时性是差了点

网友C:
客户指定未必就正确,客户很多是外行,GPRS作为实时通讯并不理想,且GPRS流量要收费。。GPRS应用,比如荒郊野岭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的一个气象站,需要搜集每天各个时段的气温,一来数据量不大,二来实时性不高,即使因通讯中断造成数据延误传送,亦无大碍。三通讯距离超远。。。这种情况,适用于GPRS.工厂内部,一般距离不会超过4km,可以使用ZigBee之类的无线通讯。

网友D:
能不用GPRS通讯尽量不要用,稳定性态差了。流量的费用也比较高

网友E:
这种情况最适合的就是RTU与ZIGBEE的组合方案,RTU本身具有采集和通信功能,接口485和232的都有,zigebee适用于多点无线采集,所以,这个组合方案是最适合的。可以先上我们网站了解一下。。北京聚英电子    白

网友F:
可以用GPRS智能数据采集终端(RTU)。

GPRS智能数据采集终端(RTU)是基于GSM/GPRS通信网络的数据传输和远程监控终端设备,是一款工业级的无线数传和监控终端产品,适用于GSM/GPRS网络覆盖范围内的各种室内或野外恶劣环境的使用场合。

使用串口接收数据,只需与网络建立一次连接,就可长时间的保持这种连接,并只在传输数据时才占用信道并被计费,保持时不占用信道不计费。

网友G:
有的,你这个工程是做在线监测的吗?具体是应用在哪里?你可以用到DTU加zigbee来组网!我这边有些应用方案,也许对你有用!http://www.four-faith.com/Solutions/Industries/22/151.html  我的联系方式:1728024100 杨工

楼主:
谢谢各位!

GPRS应该说只要有手机信号的地方都能通讯,而楼上各位的方案可以在有遮挡的情况下无线通讯吗?谢谢!

网友A:
能不用GPRS通讯尽量不要用,稳定性态差了

网友H:
你说的情况应该距离不是很远,用无线通讯模块就好,不用GPRS模块走GSM,费用贵,时时性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