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与变频器MM440 通讯 请教几个指令

楼主(2012-02-26):
会S7-200 与变频器MM440 通讯的老师,请下载文件,有几个问题,都在程序里写明了。谢谢了!!!

网友A:
非常有用的资料,谢谢分享。

网友B:
1、网络2和网络3是对立的,网络2 mode为1是启用USS通信,网络3 mode为0是禁止USS通信。

2、网络4的问题要再调试一下才知道。

3、网络6的问题,68是在读取输出电流;&VB600是间接寻址,VB600里面存的是个缓存地址;数值应该跟Value要。

网友C:
先下下来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楼主:
对:chenyanjunyu关于先下下来看看!看看能不能帮上忙! 内容的回复:

谢谢啊   主要是怎么读取参数这个问题 很纠结

楼主:
感谢各位的帮助   通过多次实验   我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