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700KW负荷需要多大变压器(10/0.4)。

楼主(2012-02-26):
装机容量1700KW,需要10/0.4KV变压器的容量是多少?

网友A:
    一般为额定容量的70%-80%

网友B:
这要看你的设备在启动时的最大电流了,不要超过变压器的额定电流!这样就可以了!选用2500应该好一点!

网友C:
安装容量是在图纸上统计的结果,要根据负载性质做负荷计算。选变压器要的是计算负荷KVA,要有你所在行业用电负荷的需用系数,自然功率因数,人工补偿后的功率因数,运行时的同期系数。比如,1700KW的功率,自然功率因数是0.8,需用系数是0.6,则计算负荷1275KVA。变压器应该按65%选择,应该选2000KVA变压器。这个选择偏大,因为还有功率因数补偿,所以选1600KVA比较合适。这是比较粗略的选择。在一个工厂里,设备的性质相差很多,最后计算时的需用系数很少能超过0.5。1700KW最后计算结果,可能选1250KVA的变压器都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要看你的设备在启动时的最大电流了,不要超过变压器的额定电流!这样就可以了!选用2500应该好一点!

网友E:
这问题主要考虑;

  1 负合的性质。使感性负载多,还是纯电阻性负载。符合的计算方法不同。

  2 符合的运行启动情况。是持续性负载多。还是间断性负载多。有没有负荷较大。对供电影响较大设备。

  对于一般性质的工厂我认为选择1000KVA.

网友F:
要根据视在功率除以75%-80%的得到的KVA数值,来选择变压器的,而要计算视在功率,就要计算所有用电设备的视在功率,要根据复合的需用系数,还要换算出正切值,最后还要考虑电容补偿,根据补偿后的有功和无功来计算全场的总的视在功率,再除以0.75-0.8即是要选择的变压器的容量。建议好好看一下变压器选型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