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熔断器和空气开关有啥区别?分别在什么情况下用?

楼主(2012-02-26):
如题,谢谢了!不是很懂,多多帮忙

网友A:
快速熔断器主要是当出现短路过电流,过压时能够及时熔断,保护负载和线路正常,防止出现事故,故障扩大。

空气开关主要是起到防止过电流,失压,过电压,短路,及时断开负载。用于线路保护切断和接通电源。

网友B:
动作时间有差别,快熔和空开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空开可复位,快熔只能更换

网友C:
快速熔断器在故障时只能断开三相电的一相或两相,而用电设备是带电的。空气开关可以将故障电路的电源全部断开。空开可复位,快熔只能更换。

空气开关一般用于主电源的通断分合,而快速熔断器用于单个用电设备的保护。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快速熔断器在故障时只能断开三相电的一相或两相,而用电设备是带电的。空气开关可以将故障电路的电源全部断开。空开可复位,快熔只能更换。空气开关一般用于主电源的通断分合,而快速熔断器用于单个用电设备的保护。

很详细了!

网友E:
快熔是用在电子元件保护上的,如可控硅的保护,要求过电流时能在1个周波时间里断开电路,最长不能超过2个周波。快熔采用纯银熔丝。断路器保护不要求那么快的时间,其保护曲线是反时限的。

网友F:
空气断路器快速跳闸的过电流倍数一般是10倍,具有反时限特性,过电流倍数小,动作延时长,不具备小倍数过电流速断保护作用。快速熔断器熔断电流一般选择1.5~2倍负载电流,过电流2~3倍即可快速熔断,而且反时限特性较陡,断弧能力强,特别适合电力电子器件的保护和直流电路的保护

网友G:
1, 主要区别是空开可复位,且断开电源是所有相线,快熔只能更换熔丝且可能只断开一相线

2,对于电路保护要求时间不是很快的话可用空开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空气断路器快速跳闸的过电流倍数一般是10倍,具有反时限特性,过电流倍数小,动作延时长,不具备小倍数过电流速断保护作用。快速熔断器熔断电流一般选择1.5~2倍负载电流,过电流2~3倍即可快速熔断,而且反时限特性较陡,断弧能力强,特别适合电力电子器件的保护和直流电路的保护

网友I:
配电网络和电力拖动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电器,它集控制和多种保护功能于一身。除了能完成接触和分断电路外,尚能对电路或电气设备发生的短路.严重过载及欠电压等进行保护,同时也可以用于不频繁地启动电动机。

原理

  脱扣方式有热动、电磁和复式脱扣3种。   当线路发生一般性过载时,过载电流虽不能 使电磁脱扣器动作,但能使热元件产生一定热量,促使双金属片受热向上弯曲,推动杠杆使搭钩与锁扣脱开,将主触头分断,切断电源。 当线路发生短路或严重过载电流时,短路电流超过瞬时脱扣整定电流值,电磁脱扣器产生足够大的吸力,将衔铁吸合并撞击杠杆,使搭钩绕转轴座向上转动与锁扣脱开,锁扣在反力弹簧的作用下将三副主触头分断,切断电源。   开关的脱扣机构是一套连杆装置。当主触点通过操作机构闭合后,就被锁钩锁在合闸的位置。如果电路中发生故障,则有关的脱扣器将产生作用使脱扣机构中的锁钩脱开,于是主触点在释放弹簧的作用下迅速分断。按照保护作用的不同,脱扣器可以分为过电流脱扣器及失压脱扣器等类型。

作用

  在正常情况下,过电流脱扣器的衔铁是释放着的;一旦发生严重过载或短路故障时,与主电路串联的线圈就将产生较强的电磁吸力把衔铁往下吸引而顶开锁钩,使主触点断开。欠压脱扣器的工作恰恰相反,在电压正常时,电磁吸力吸住衔铁,主触点才得以闭合。一旦电压严重下降或断电时,衔铁就被释放而使主触点断开。当电源电压恢复正常时,必须重新合闸后才能工作,实现了失压保护。

内部附件

辅助触头

辅助触头与断路器主电路分、合机构机械上连动的触头,主要用于断路器分、合状态的显示,接在断路器的控制电路中通过断路器的分合,对其相关电器实施控制或联锁。例如向信号灯、继电器等输出信号。塑壳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100A为单断点转换触头,225A及以上为桥式触头结构,约定发热电流为3A;壳架等级额定电流400A及以上可装两常开、两常闭,约定发热电流为6A。操作性能次数与断路器的操作性能总次数相同。

报警触头

  用于断路器事故的报警触头,且此触头只有当断路器脱扣分断后才动作,主要用于断路器的负载出现过载短路或欠电压等故障时而自由脱扣,报警触头从原来的常开位置转换成闭合位置,接通辅助线路中的指示灯或电铃、蜂鸣器等,显示或提醒断路器的故障脱扣状态。由于断路器发生因负载故障而自由脱扣的机率不太多,因而报警触头的寿命是断路器寿命的1/10。报警触头的工作电流一般不会超过1A。

分励脱扣器

  是一种用电压源激励的脱扣器,它的电压可与主电路电压无关。分励脱扣器是一种远距离操纵分闸的附件。当电源电压等于额定控制电源电压的70%-110%之间的任一电压时,就能可靠分断断路器。分励脱扣器是短时工作制,线圈通电时间一般不能超过1S,否则线会被烧毁。塑壳断路器为防止线圈烧毁,在分励脱扣线圈串联一个微动开关,当分励脱扣器通过衔铁吸合,微动开关从常闭状态转换成常开,由于分励脱扣器电源的控制线路被切断,即使人为地按住按钮,分励线圈始终不再通电就避免了线圈烧损情况的产生。当断路器再扣合闸后,微动开关重新处于常闭位置。

欠电压脱扣器

  欠电压脱扣器是在它的端电压降至某一规定范围时,使断路器有延时或无延时断开的一种脱扣器,当电源电压下降(甚至缓慢下降)到额定工作电压的70%35%范围内,欠电压脱扣器应运作,欠电压脱扣器在电源电压等于脱扣器额定工作电压的35%时,欠电压脱扣器应能防止断路器闭合;电源电压等于或大于85%欠电压脱扣器的额定工作电压时,在热态条件下,应能保证断路器可靠闭合。因此,当受保护电路中电源电压发生一定的电压降时,能自动断开断路器切断电源,使该断路器以下的负载电器或电气设备免受欠电压的损坏。使用时,欠电压脱扣器线圈接在断路器电源侧,欠电压脱扣器通电后,断路器才能合闸,否则断路器合不上闸。

外部附件

1.电动操作机构,是用于远距离自动分闸和合闸断路器的一种附件,电动操作机构有电动机操作机构和电磁铁操作机构两种,电动机操作机构为塑壳式断路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400A及以上断路器,电磁铁操作机构适用于塑壳断呼器壳架等级额定电流225A及以下断路器,无论是电磁铁或电动机,它们的吸合和转动方向都是相同,仅由电动操作机构内部的凸轮的位置来达到合、分,断路器在用电动机构操作时,在额定控制电压的85%-110%之间的任一电压下,应能保证断路器可靠闭合。

 2.转动操作手柄,适用于塑壳断路器,在断路器的盖上装转动操作手柄的机构,手柄的转轴装在它的机构配合孔内,转轴的另一头穿过抽屉柜的门孔,旋转手柄的把手装在成套装置的门上面所露出的转轴头,把手的圆形或方形座用螺钉固定的门上,这样的安装能使操作者在门外通过手柄的把手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来确保断路器的合闸或分闸。同时转动手柄能保证断路器处于合闸时,柜门不能开启;只有转动手柄处于分闸或再扣,开关板的门才能打开。在紧急情况下,断路器处于"合闸"而需要打开门板时,可按动转动手柄座边上的红色释放按钮。

3.加长手柄:是一种外部加长手柄,直接装于断路器的手柄上,一般用于600A及以上的大容量断路器上,进行手动分合闸操作。

4.手柄闭锁装置:是在手柄框上装设卡件,手柄上打孔然后用挂锁锁起来。主要用于断路器处于合闸工作状态时,不容许其他人分闸而引起停电事故,或断路器负载侧电路需要维修或不允许通电时,以防被人误将断路器合闸,从而保护维修人员的安全或用电设备的可靠使用。

5.接线方式:断路器的接线方式有板前、板后、插入式、抽屉式,用户如无特殊要求,均按板前供货,板前接线是常见的接线方式。   (1)板后接线方式:板后接线最大特点是可以在更换或维修断路器,不必重新接线,只须将前级电源断开。由于该结构特殊,产品出厂时已按设计要求配置了专用安装板和安装螺钉及接线螺钉,需要特别注意的是由于大容量断路器接触的可靠性将直接影响断路器的正常使用,因此安装时必须引起重视,严格按制造厂要求进行安装。   (2)插入式接线:在成套装置的安装板上,先安装一个断路器的安装座,安装座上6个插头,断路器的连接板上有6个插座。安装座的面上有连接板或安装座后有螺栓,安装座预先接上电源线和负载线。使用时,将断路器直接插进安装座。如果断路器坏了,只要拔出坏的,换上一只好的即可。它的更换时间比板前,板后接线要短,且方便。由于插、拔需要一定的人力。因此目前我国的插入式产品,其壳架电流限制在最大为400A。从而节省了维修和更换时间。插入式断路器在安装时应检查断路器的插头是否压紧,并应将断路器安全紧固,以减少接触电阻,提高可靠性。   (3)抽屉式接线:断路器的进出抽屉是由摇杆顺时针或逆时针转动的,在主回路和二次回路中均采用了插入式结构,省略了固定式所必须的隔离器,做到一机二用,提高了使用的经济性,同时给操作与维护带来了很大的方便,增加了安全性、可靠性。特别是抽屉座的主回路触刀座,可与NT型熔断路器触刀座通用,这样在应急状态下可直接插入熔断器供电。

正常工作条件

● 周围空气温度   ○ 周围空气温度上限+40℃;○ 周围空气温度下限-5℃;○ 周围空气温度24h的平均值不超过+35℃。

● 海拔:安装地点的海拔不超过2000m。

● 大气条件:   大气相对湿度在周围空气温度为+40℃时不超过50%;在较底温度下可以有较高的相对湿度;最湿月的月平均最大相对湿度为90%,同时该月的月平均最低温度+25℃,并考虑到因温度变化发生在产品表面上的凝露。

● 污秽等级:污秽污染等级为3级。

网友I:
 快速熔断器(以下简称快熔)具有与半导体器件类 似的热特性,是一种最好的保护器件。整流变电是氯碱行业中的重要环节,而快速熔断器在半导体电力整流变电保护中的配置至关重要,一旦设备定型后,快速熔断器的选用会直接影响直流供电的质量和用电的效率。熔断器分为:快速熔断器,插入式熔断器,螺旋式熔断器,封闭式熔断器,自恢复熔断器。基本选型要知道电压、电流、极数等。 大功率快速熔断器具有额定容量大、分断能力高、熔断速度快、限流特性明显、安全可靠等特点。该熔断器结构简单,抗震、耐冲击能力强;熔断时间短。该快速熔断器可作普通熔断器使用,可用于对抗震、耐冲击性要求高,熔断时间要求短的特殊场合。 快速熔断器有单波绕组和复波绕组。单波绕组的特点是将同极性下的所有线圈按一定规律全部串联起来,形成一条并联支路。所以整个电枢绕组只有两条并联支路。新型快速熔断器为电器中熔断器的改进型。它包括熔断丝、瓷管、瓷圈、金属帽和引脚线。其特点是,在瓷管的两端压接有使熔断丝居中的瓷圈;熔断丝由WAISn合金制成,形状为波浪形(近似正弦波);瓷管、瓷圈由电子陶瓷材料制成。熔断器是一种简单而有效的保护电器。在电路中主要起到短路保护作用,快速熔断器主要有熔体和安装熔体的绝缘管(绝缘座)组成,使用时,熔断器串接于被保护的电路中,当电路发生短路故障时,熔体被瞬时熔断而分断电路,起到保护作用。 大功率快速熔断器适用于交流50HZ,额定电压300V-3800V,额定电流500A-10000A的电路中,作为大功率半导体元器件如:半导体二极管,晶闸管或者由大功率半导体元器件如:半导体二极管,晶闸管可关断晶闸管,IGCT和IGBT等组成的成套装置以及大功率电源转换设备的短路和过载保护。 分析了快速熔断器在氯碱整流系统中的电流特性,说明选择性能优良的快速熔断器对整流器的正常运行至关重要。

网友I:
快速熔断器的选择及应用

    整流变电是氯碱行业中的重要环节,而快速熔断器在半导体电力整流变电保护中的配置至关重要,一旦设备定型后,快速熔断器的选用会直接影响直流供电的质量和用电的效率等整流变电参数。
  电力半导体器件热容量小,在故障状态下必须要有快速熔断器保护金属加工网,而快速熔断器具有与半导体器件类似的热特性,是一种良好的保护器件。本文涉及的是封闭式有填料式快速熔断器,在运行中没有外部现象。
1.快速熔断器的配置
  快速熔断器在半导体电力整流器保护中的配置一般分2类。
1.1变流臂内部并联支路配置保护式
  此类型主要用于大功率和超大功率整流器的保护。当变流臂中某一支路器件因某种原因损坏时(每一支路根据设备功率不同,一般并联几对快速熔断器和半导体整流元件串联而成,导致与之串联的快速熔断器保护分断后,一般情况下仅1个器件出故障,并不影响整个整流器的正常运行。目前,唐山三友集团冀东化工有限公司的半导体电力整流器保护中的配置就属于变流臂内部并联支路配置保护式,运行效果很好。
1.2分相配置总体保护式
  此类型主要用于中、小功率整流器的保护。当某一变流臂中的器件因某种原因损坏时,导致该相快速熔断器保护分断后,整流器的保护将自动切断供电电源,停止向整流器供电,氯碱行业不常用该配置SooQ.cn。
2快速熔断器的选用
  也称电压电流法。线路变流变压器的线电压应低于快速熔断器的额定电压。经电力半导体器件与快速熔断器串联短路实验验证,以半导体额定电流乘以系数,做为所选用的快速熔断器的额定电流。因快速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是有效值,而半导体器件的额定电流是平均值,对第一代产品 RS0、RS3系列(我国快速熔断器的发展史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代是全国联合设计的RS0、RS3系列,参数为480A、750V以下,分断能力为 50kA,是一种体积较大、价格低廉、电寿命短的初级产品鬼知道版权所有,目前尚有相当装机量)而言,该系数可按整流管为1.4、晶体管1.2、快速晶体管为1来选配,如ZP1000配1400A快速熔断器。针对上述第二类配置方案(图2),则可依据阀电流Iv以及变流装置的负载特性选择快速熔断器,再按整流器可能产生的最大故障电流塑料工业网版权所有,来选择有足够分断能力的快速熔断器,如50kA或100kA,其中50kA为合格品,100kA为一级品。
3快速熔断器的应用特性.
3.1电流通过能力
  快速熔断器的额定电流是以有效值表示的,一般正常通过电流为标称额定电流的30%~70%。快速熔断器使用时或其一端被半导体器件加热而另一端被水冷母排冷却,或双面都被水冷母排冷却;或进行强制风冷来控制温升使之保持电流通过能力。
  整流器中快速熔断器接头处的连接状况直接影响着快速熔断器的温升和可靠运行,为此必须保持接触面的平整和清洁。如无镀层的母排的接触面要去除氧化层,安装时给予规定的压紧力,最好使接触面产生弹性变形。并联的快速熔断器要求逐个检测接触面的压降。
3.2快速熔断器的温升与功耗
  快速熔断器的功耗W=ΔUIw;ΔU=f(Iw)式中:Iw---工作电流;ΔU---快速熔断器的压降。
  快速熔断器的功耗与其冷态电阻有很大的关系,选用冷态电阻较小的快速熔断器有利于降低温升金属加工网版权所有,因为电流通过能力主要受温升限制。如前所述,快速熔断器接头处的连接状况也影响着快速熔断器的温升,要求快速熔断器接头处的温升不应影响其相邻器件的工作。实验证明,快速熔断器的温升低于80℃时可以长期运行,温升100℃时制造工艺稳定的产品仍能长期运行nc.qoos.www,温升120℃是电流通过能力的临界点,若温升达到140℃时,快速熔断器不能长期运行。
目前,化工行业一般采用水冷母排和风冷方式来降低快速熔断器的温升。水冷母排尤其对低电压规格的快速熔断器如400~600V效果更佳。快速熔断器端子与水冷母排连接端温差一般在1.0~2.0℃。许多大功率快速熔断器是按水冷条件设计的,所以,用户在使用前应向制造厂垂询。风冷也是一种减少温升的有效方法,根据风速通过能力曲线来确定风速对快速熔断器温升的影响,风速约5m/s时一般可以提高25%的通流能力,风速若再增加将不会有明显的作用。
根据制造厂提供的快速熔断器电压降曲线以及额定电流下的功耗鬼知道版权所有,测量快速熔断器两极端子间的电压降可以快速计算出该支路的实际电流。
  另外,在同样的通流情况下,温升还与快速熔断器是否采用单一或双并有关。先进工业国家制造的大功率整流装置中多采用快速熔断器的双并与半导体器件串联,如700A×2、1400A×2、2500A×2。双并结构的快速熔断器端子可以尽量减薄,以减小电阻。有一类双并连接的快速熔断器靠螺栓和连板连接,另一类是连板(端子)与2个熔体(端子)焊为一体的结构,此类结构比较先进。电压较高的快速熔断器其内阻较大,尤其是800V以上产品造车网,由于外壳瓷套有一定的长度,表面积较大,而熔体产生的热量经由填料、外壳传导散热,故电压高的快速熔断器风冷效果较显著。
3.3分断能力的选择
  快速熔断器的外壳强度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对最大故障电流的分断能力。其次SooQ.com.cn,快速熔断器内部的金属熔片形状、填料吸附金属蒸汽能力和热量、熔断体的电动力等都影响分断能力。设计整流器时应计算“整流变压器”的相间短路电流,并按此电流选用具有足够分断能力的快速熔断器。分断能力不足的快速熔断器会持续燃弧直至爆炸,严重时会导致交直流短路,故额定分断能力是一个安全指标。
  另外,产品制造的分散性也是影响分断能力的因素之一。
  易于忽视的问题是在短路故障时线路的功率因数,因为在快速熔断器分断时所产生的电弧能量的大小与电路感抗的大小有很大的关系,当线路功率因数cosφ<0.2时对分断能力有特别高的要求。
    快速熔断器分断时的能量Wo=Wa+Wr+W1
    式中:Wa---电弧能量;Wr---电阻消耗能量;W1---线路电感释放的能量。
  在分断能力满足“整流器”的要求时,还要注意分断瞬间电弧电压峰值(标准中称为“暂态恢复电压”)不能过高,要在快速熔断器制造时予以限制,使其低于半导体器件所能承受的最大值,否则半导体器件将会损坏。故分断时间最短的熔断器不一定最适用。
  当快速熔断器用于直流电路中时,因为在直流分断过程中不存在电压的过零点SooQ.com.cn,这对快速熔断器的可靠分断是一个苛刻的条件,所以一般情况下快速熔断器若用在直流电路中只能用到快速熔断器额定电压的60%,最好选用直流快速熔断器。
3.4 I2t的选择
  熔断器的熔断时间t与熔断电流I的大小有关,其规律是与电流的平方成反比。
  由于各种电器设备(包括电网)都有一定的过载能力,当过载较轻时可以允许较长时间运行,而超过某一过载倍数时,相应要求熔断器在一定时间内熔断。选择熔断器保护过载和短路造车网,必须了解用电设备的过载特性,使这一特性恰当地处在熔断器秒-安特性的保护范围之内。
  熔断电流Io的熔断时间在理论上是无限大的,称为最小融化电流或临界电流,即通过熔体的电流小于临界值就不会熔断。所以选择熔体的额定电流 Ie应小于Io;通常取Io与Ie的比值为1.5~2.0moc.861ehcoaz.www,称作熔化系数。该系数反映熔断器在过载时的不同保护特性,如要使熔断器能保护小过载电流,融化系数就应该低些;为了避免电动机起动时的短时过电流使熔体熔化,融化系数就应高些。
快速熔器电流通过能力满足系统短路电流的要求后,发生短路故障时可以隔离故障电流,但能否保护所串联的半导体器件则必须分析二者的I2t值。只有当快速熔断器的I2t值小于半导体器件I2t值时,才能对半导体器件起到保护作用。短路故障时I2t值分为两个阶段,即弧前I2t和熔断I2t。熔体金属从固态转为液态的时间是弧前时间鬼知道,大约1.0~2.0ms,可以认为是绝热过程汉阳科技,此时间段快速熔断器产生的电流时间积分可以认为是一定值,由设计来确定。弧前I2t值对于不同的材料其值也不同工业自动化网,对于每一种材料它是一个常数。当熔体金属变为蒸气时电弧始燃,在燃弧过程中电流由限流值降至零鬼知道,此阶段的I2t即为熔断I2t,它是一个变量。这一过程主要依靠填料被腐蚀而吸收能量。
  在设计快速熔断器时,为满足半导体器件不断提高的额定电流,要采取许多措施金属加工网版权所有,而不能简单地用算术方法来选择快速熔断器。实验证明,当额定电流增加1倍时工业自动化网版权所有,快速熔断器的I2t值是原来的4倍,而半导体器件I2t值的增加要小的多。要使快速熔断器降低I2t值有较大的难度造车网版权所有,只有多方面采取措施,如合理的熔片分布、缩短熔体长度、减小电弧栅和提高灭弧材料的熄弧能力等。I2t值是精选快速熔断器的重要指标之一。
3.5绝缘电阻
  快速熔断器分断后的绝缘电阻的指标由经验证明是很重要的。20世纪90年代大量的产品中加入了钾盐、钠盐ARCHEAN.net版权所有,钠盐可以提高电弧栅的分断能力。而制造较差的快速熔断器分断后绝缘电阻大多低于 0.3MΩ,甚至有漏电现象MMSonline.com.cn版权所有,特殊情况下切断故障后经一段时间又重燃,这将引起更大的故障。质量好的快速熔断器(加入了钾盐、钠盐)分断后应形成 0.5MΩ以上的绝缘电阻。快速熔断器在分断10min后能达到大于1~30MΩ的绝缘电阻,可认为有良好的可靠性。
    另外,使用快速熔断器时还要考虑其寿命及可靠性;分断后的绝缘电阻指标(>0.5MΩ);尽量低的暂态恢复电压;不使用有隐形故障的产品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