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opc设置及连接的问题,望指教!

楼主(2012-02-27):
情况如下: 一台在VMware虚拟系统中装的windows server2003 standard Edition(机子A),这个是Server端,但是该机已经限定为域模式. 现在的目标是在一台装了xp系统的机子B(通过一个路由连接,网址在一个区间里), 在B上通过OPC连接到A上.如何实现, 或者怎样才能实现A,B在同一个域中? PS:在网上参考了很多资料,还是无法通信,用的是OVation OPC客户端及服务端,不知道说的够不够清楚,望各位能指教,如有图文解释更好,谢谢!

网友A:
我找了点资料可以看看,可能只是您设置有问题。

安装OPC运行环境
要使用OPC,必须在机器上安装OPC运行环境。OPC运行环境包含以下几个文件:

opc_aeps.dll
opccomn_ps.dll
opcdaauto.dll
OPCENUM.EXE
opcproxy.dll
安装步骤如下:
1、 把以上五个文件拷贝到系统目录如c:\winnt\system32下。
2、 点开始运行,输入  OPCENUM.EXE  /SERVICE,点确定按钮,将OPCENUM  注册成服务。
3、 点开始运行,输入  regsvr32  opcaeps.dll,点确定按钮,注册opcaeps.dll
4、 点开始运行,输入  regsvr32  opccomn_ps.dll,点确定按钮,注册opccomn_ps.dll
5、 点开始运行,输入  regsvr32  opcdaauto.dll,点确定按钮,注册opcdaauto.dll
6、 点开始运行,输入  regsvr32  opcproxy.dll,点确定按钮,注册opcproxy.dll
b、配置OPC  Server
OPC采集器连接OPC  Server有两种方式:本地连接和远程连接。
连接本地(即本机)OPC  Server时,不需要对OPC  Server进行任何配置。
连接远程(即非本机)OPC  Server时,需要对远程OPC  Server进行一系列配置配置。
1、 将远程机器上的OPCENUM.EXE注册成服务(参考安装OPC运行环境)。由于OPC  1.0不支持远程枚举,如果远程机器上的OPCENUM.EXE1.0版,应该将其替换为2.0OPCENUM.EXE再注册。鉴别OPCENUM.EXE  1.02.0的方法是:1.0OPCENUM.EXE大小为65.5K左右,而2.0的为80K左右。注意:不能用2.0dll文件替换1.0dll文件,否则可能会引起版本冲突。
2、 在远程机器上运行DCOMCNFG:点开始运行,输入  DCOMCNFG,点确定按钮运行DCOMCNFG程序。选择OpcEnum
点击属性按钮,弹出对话框,选择常规属性页,设置身份验证级别为
选择位置属性页,选择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应用程序
选择安全性属性页,选择使用自定义访问权限、使用自定义启动权限、使用自定义配置权限。
点击第一个编辑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设置Everyone为允许访问,如Everyone不在用户列表框内,则点击添加按钮添加Everyone用户进来。
  点击第二个编辑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设置Everyone为允许调用,如Everyone不在用户列表框内,则点击添加按钮添加Everyone用户进来。
点击第三个编辑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设置Everyone为完全控制,如Everyone不在用户列表框内,则点击添加按钮添加Everyone用户进来。
选择身份标识属性页,选择系统帐户。
点击确定按钮,返回分布式COM配置程序,选择默认属性属性页,选择在这台计算机上启用分布式COM,设置默认身份验证级别为,默认模拟级别为匿名
选择默认安全机制属性页,点击第一个编辑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设置Everyone为允许访问,如Everyone不在用户列表框内,则点击添加按钮添加Everyone用户进来。点击第二个编辑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设置Everyone为允许调用,如Everyone不在用户列表框内,则点击添加按钮添加Everyone用户进来。点击第三个编辑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设置Everyone为完全控制,如Everyone不在用户列表框内,则点击添加按钮添加Everyone用户进来。
3、 以上步骤完成了对OPCENUM的远程方问配置。接着配置OPC采集器要连接的OPC  Server。以WinCC  OPCServer为例,在分布式COM配置程序主界面选择应用程序属性页,选择OPCServer.WinCC,  点击属性按钮,弹出对话框。
选择常规属性页,设置身份验证级别为
选择位置属性页,选择在这台计算机上运行应用程序。
选择安全性属性页,选择使用自定义访问权限、使用自定义启动权限、使用自定义配置权限。点击第一个编辑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设置Everyone为允许访问,如Everyone不在用户列表框内,则点击添加按钮添加Everyone用户进来。点击第二个编辑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设置Everyone为允许调用,如Everyone不在用户列表框内,则点击添加按钮添加Everyone用户进来。点击第三个编辑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设置Everyone为完全控制,如Everyone不在用户列表框内,则点击添加按钮添加Everyone用户进来。
选择身份标识属性页,选择交互式用户。
点击确定按钮,返回分布式COM配置程序,选择默认属性属性页,选择在这台计算机上启用分布式COM,设置默认身份验证级别为,默认模拟级别为匿名
选择默认安全机制属性页,点击第一个编辑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设置Everyone为允许访问,如Everyone不在用户列表框内,则点击添加按钮添加Everyone用户进来。点击第二个编辑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设置Everyone为允许调用,如Everyone不在用户列表框内,则点击添加按钮添加Everyone用户进来。点击第三个编辑按钮,在弹出对话框中设置Everyone为完全控制,如Everyone不在用户列表框内,则点击添加按钮添加Everyone用户进来。
以上配置完成后,就可以使用Core-RDBOPC采集器对配置好的OPCServer进行远程连接和访问了。
c、连接OPC  Server
运行OPC采集器.EXE程序,输入连接Core-RDB实时数据库用户名和密码,进入OPC采集器程序主界面。展开左上方树控件的计算机网络节点,找到所要连接的OPC  Server所在的计算机(如果找不到,可以选择菜单文件指定计算机,在弹出对话框中输入计算机名即可增加一个计算机节点到树控件的根节点)。双击该计算机,如果该计算机上的OPC  Server远程访问配置是正确的,将会枚举出该计算机上的所有OPC  Server,并在树控件的该计算机节点下增加这些OPC  Server。此时OPC采集器还没有连接上这些OPC  Server,这些OPC  Server的图标是一把红色的叉,在想要连接的OPC  Server节点上点右键,在弹出菜单中点连接,OPC采集器尝试和所选OPC  Server进行连接,鼠标状态为等待鼠标,如连接成功,所选OPC  Server的图表变成一把绿色的勾,此时可以进行增加OPC  GroupOPC  Item操作。在运行过程中,若因所连接的OPC  Server关闭或其他原因导致连接断开,断开的OPC  Server的图标变成一把红色的叉,OPC采集器会不停的尝试重新连接该OPC  Server,直到连接成功。

网友B:
XP的安全机制要强些,我用过很多OPC在WIN2000系统里能很好的运行,但移到XP系统后就成功的很少,都一样的配置。至今没有搞清楚!不知按楼上的办法是否能成功,如果楼主成都了也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