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输出的电压跟普通的电压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2-02-27):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跟普通的电压有什么区别?
比如说:我的变频器输出是三相220V,那么两根线也是一个220V电压,这个220电压跟普通的LN零线火线的220V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变频器输出的电压波形是方波,峰值是300多伏。正弦交流是通过脉宽调制形成的,可以理解为按正弦变化的脉宽。你说有区别没有?

网友B:
波形是有区别。一根做功和两根做功的区别。再有就是电流的方向性

网友C:
1楼说的很准确。

PWM电压波形和50Hz正弦波的区别;负载区别是第一种可接电机类感性负载,第二种可以接电机、照明灯、电脑等各类负载。

网友D:
变频器的波形是方波,电压突变的,所以它的谐波非常厉害,干扰很大,用变频器的时候,一般都要配合辅助设备,不然对电网还有其他的周围的电器都有影响。

而我们的普通220V,是 正弦波,这个变化大家都了解的

网友E(2016-04-15):
      描述的还不是很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