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KUKA机器人

楼主(2012-02-27):
有使用过库卡机器人的吗?

我想了解下,如果我想通过外部IO信号来控制机器人,它的IO点在机器人控制柜里的什么地方,是在PC还是在ESC上??

还有如果想通过总线控制,它支持那些类型的现场总线?

网友A:
汽车行业用kuka的机器人比较多。

网友B:
krc4 和krc2支持的总线不太一样,你问哪一款咧?

网友C(2012-04-03):
I/O点有一个输入、输出模块,支持PROFIBUS总线,用库卡5614专用卡通信

网友D:
KUKA控制柜本身不带IO,只需配一个WAGO模块即可。

网友E:
kuka的机器人 是 INTERBUS 总线通讯方式 ??公司正在考虑上机器人,有个kuka的机器人 的代理来过了

网友F(2012-05-09):
我一个朋友在上海KUKA机器人公司   里   呵呵呵

楼主:
对:sonica关于KUKA控制柜本身不带IO,只需配一个WAGO模块即可。 内容的回复:

我使用了一个wago模块,线和终端电阻已经接完,机器人那头接到了MFC3卡的X801上,也在机器人里进行了配置。我的wago模块是支持DeviceNet的750-346,上电后,wago侧的IO点有信号,模块指示灯亮。但是346上的BUSOFF 和connect灯都是灰色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呢?

电阻侧了是60欧姆,接线的话两个接头都是直连的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G:
来看看,没见过机器人呢

网友H(2012-07-15):
路过看看情况。路过看看情况

网友I:
wago750-346模块是ECO模块,需要自己配置字节长度的,我前年用过,很方便,没有问题,注意:你需要将输入字节数加1,比如你用了一个8点入模块(750-430)和一个8点出(750-530),配置时要配2个输入字节和1个输出字节。

忘了问了,最后一个模块750-600你加了没有?

网友I:
如果你想通过外部PLC控制kuka机器人的话,用总线最方便了,不用买IO

模块,在PLC和库卡KRC控制器上配好就能通讯并控制了

网友I:
interbus, profibus,devicenet, ethernet/IP,profinet,基本上主流的总线都支持,还支持串口通讯的

网友J(2012-08-16):
interbus, profibus,devicenet, ethernet/IP主流的总线都支持

网友J(2012-10-06):
库卡5614库卡5614

网友K:
在代上海某机电技术公司找做机器人调试的工程师。研发中心在苏州。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交流一下哦。可以加我好友聊聊。

网友L:
interbus, profibus,devicenet, ethernet/IP,profinet,基本上主流的总线都支持,还支持串口通讯的
”,但是需要配置相应的硬件卡才支持!

网友M(2012-12-13):
对:renfeng421关于回复内容:对:sonica关于KUKA控制柜本身不带IO,只需配一个WAGO模块即可。 内容的回复:我使用了一个wago模块,线和终端电阻已经接完,机器人那头接到了MFC3卡的X801上,也在机器人里进行了配置。我的wago模块是支持DeviceNet的750-346,上电后,wago侧的IO点有信号,模块指示灯亮。但是346上的BUSOFF 和connect灯都是灰色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呢?电阻侧了是60欧姆,接线的话两个接头都是直连的应该没问题啊内容的回复:

请问一下如何在机器人中进行配置的啊?现在急求,望回复

网友N:
对:wo218516关于回复内容:对:renfeng421关于回复内容:对:sonica关于KUKA控制柜本身不带IO,只需配一个WAGO模块即可。 内容的回复:我使用了一个wago模块,线和终端电阻已经接完,机器人那头接到了MFC3卡的X801上,也在机器人里进行了配置。我的wago模块是支持DeviceNet的750-346,上电后,wago侧的IO点有信号,模块指示灯亮。但是346上的BUSOFF 和connect灯都是灰色的,请问是什么原因呢?电阻侧了是60欧姆,接线的话两个接头都是直连的应该没问题啊内容的回复:请问一下如何在机器人中进行配置的啊?现在急求,望回复内容的回复:

你的什么模块我不是很清楚,刚刚接触 有一个和你这个有点关系 就是在krc里有个 配置 选择输入输出IO 在选择驱动器复位 找到 devicenet  点击配置  重新配置  就这个和你这个有关系 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O:
有谁知道KUKA机器人程序点怎么修改啊?万分感谢!

网友N(2013-01-17):
对:xing8aijun关于有谁知道KUKA机器人程序点怎么修改啊?万分感谢!内容的回复:

请问 你说的 程序点 是什么

网友P:
库卡机器人有仿真软件吗

网友H(2013-03-30):
引用 网友F:
我一个朋友在上海KUKA机器人公司   里   呵呵呵

 谁呀

网友Q:
求资料kuka c4 谢谢

网友R(2013-09-04):
引用 网友P:
库卡机器人有仿真软件吗

 Workvisual

网友S(2014-03-31):
请问KUKA机器人的串口通信的协议,你有吗?

网友T(2015-06-05):
请问DEVICENET线 怎么接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U(2015-09-30):
求KUKA机器人的接口信息资料!

网友V(2016-03-04):
好深奥啊  没有发点资料的么?

哎呦,不错儿♪*^_^*♪……

网友(2016-04-07):
库卡技术工程师为什么不像安川一样,常驻这里,解忧排难??????????

网友W:
库卡怎么使用基座标进行自动递进呢?例如要10分钟自动前进1mm之类的,有用过这种方法的朋友吗?

网友(2016-07-13):
楼主好人,这么多东西0分分享

多谢多谢

网友X:
引用 网友W:
库卡怎么使用基座标进行自动递进呢?例如要10分钟自动前...

计时啊,然后以当前点偏移个距离就好了啊。

网友Y(2016-11-15):
需要单独配模块 可加qq群 交流   581817658

网友Y:
加qq群 kuka abb 资料有些我可发给你 群号:581817658   验证信息需写明行业

网友Z:
新手,学习一下,谢谢楼主

网友AA(2018-02-11):
太容易TVB

染发天天是的发送到

网友AB:
现在C4的很多用entercat

网友AC(2018-08-12):
四个人很好

网友AD(2018-12-12):
学习了,一直不知道怎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