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DBC数据源注册配置方法

楼主(2012-02-27):
                                                                          ODBC数据源注册配置方法

一、手工配置

1.ODBC数据源管理器
在进行数据库开发时,为了达到配置ODBC,进行DSN定义注册的目的,微软给出了一个手工操作的解决方法。在Windows 9X操作系统的控制面板中,有一个名为“ODBC数据源(32位)”的图标,可以通过它激活专门为用户设置ODBC环境的程序(ODBC Data Source Administrator,ODBC数据源管理器)。在Windows 2000操作系统中,上述图标被放置在控制面板的“管理工具”里面。
这个用于设置ODBC环境的程序叫做桌面驱动程序,它支持数种DBMS(Database Management System,数据库管理系统)。当用户想增加一个数据源和一个所需要的驱动程序时,可以通过ODBC数据源管理器的配置对话框配置特定类型的数据库。大多数情况下,在编写对数据库操作的程序时,我们至少需要知道诸如数据库文件名、系统(本地或远程)、文件夹等信息,同时要给数据源命名。
2.定义数据源的类型
用户可以定义以下三种类型的数据源:
●用户数据源:作为位于计算机本地的用户数据源而创建的,并且只能被创建这个数据源的用户所使用;
●系统数据源:作为属于计算机或系统而不是特定用户的系统数据源而创建的,用户必须有访问权才能使用;
●文件数据源:指定到文件中作为文件数据源而定义的,任何已经正确地安装了驱动程序的用户皆可以使用这种数据源。
3.数据源注册的步骤
以Microsoft Access为例,如果在C:\myfile\文件夹里创建了一个名为myexample.mdb的数据库文件,其注册步骤如下:
●在控制面板里找到“ODBC数据源”图标,打开数据源管理器的交互界面;
●笔者创建的数据库文件是供本机上的用户使用的,所以这里选择“用户 DSN”;
●然后按下“添加”按钮,在弹出的数据源管理器对话框里,为自己所要创建的数据源选择一个驱动程序,本文的数据库文件是用Microsoft Access创建的,所以要选择“Microsoft Access Driver (*.mdb)”;
●按“完成”按钮后,进入一个标题为“ODBC Microsoft Access 安装”的界面,在其中设置“数据源名”为“mydatasource”,选取数据库文件 “C:\myfile\myexample.mdb”,然后确定即可。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简单的ODBC数据源的注册。当然,在以上的步骤中,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不同需要,设置不同的选项。
注册结束后,我们便可以在对数据库的编程中,操作该数据库了。
二、在VB中注册数据源
在VB中对数据库进行编程时,可以利用RegisterDataSource方法为ODBC数据源输入连接信息到 Windows 注册表中。它的语法是:
RegisterDataSource DSN, driver, silent, attributes
其中参数代表的含义分别为:
●DSN:字符串表达式,它是在引用数据源描述信息块时所使用的名字。例如,如果数据源是一个ODBC远程数据库,这就是服务器的名字;如果是用户DSN,则是注册的数据源的名字。
●drive:字符串表达式,表示ODBC驱动程序的名称。它并不是 ODBC 驱动程序动态连接库 (DLL) 文件名。例如,SQL Server 是驱动程序名,而 SQLSRVR.DLL 是 DLL 文件名。必须安装ODBC 及相应的驱动程序。
●silent:布尔类型值,如果不想显示 ODBC 驱动程序对话框,用以提示指定驱动程序的信息,该值就为 True;如果希望显示 ODBC 驱动程序对话框,该值就为 False。如果 silent 为 True,那么attributes必须包含所有必需的指定驱动程序的信息。
●attributes:字符串表达式,它是一个要添加到 ODBC.INI 文件中的关键字列表。编写程序时,可以根据需要选择若干attributes的参数进行设置。
例如:我们可以编写如下的VB程序,达到与上面手工注册一样的目的。程序清单如下:
Sub RegisterDataSource()
Dim strAttribs As String
’建造关键字字符串。
’C:\myfile\myexample.l.mdb数据库文件名(包含路径)
strAttribs =“DBQ=” _
& “C:\myfile\myexample.mdb” _
& Chr$(13) & “OemToAnsi=No” _
& Chr$(13) & “SERVER=SEQUEL” _
& Chr$(13) & “Network=DBNMPNTW” _
& Chr$(13) & “Database=WorkDB”_
& Chr$(13) &“Address=\\SEQUEL\PIPE\SQL\QUERY”
’建立新的注册的 DSN。
rdoEngine.rdoRegisterDataSource “mydatasource”,
“Microsoft Access Driver (*.mdb)”, True,
strAttribs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Call rdoRegisterDataSource
End Sub
注意:为了在代码中使用rdoEngine和远程数据对象,必须先在“引用“对话框中设置一个到 Microsoft Remote Data Object 2.0 对象库的引用,否则在第一次引用rdoEngine 对象时会导致编译错误。
三、利用注册表合并
1.解决思路
考查ODBC数据源注册后对Windows注册表的修改情况,我们可以发现所注册的数据源对Windows注册表的影响关键集中在【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ODBC\ODBC.INI】里。
这样,我们导出【HKEY_CURRENT_USER\Software\ODBC\ODBC.INI】,每次以之为模板,把所要注册的数据源信息加入到注册表导出文件的对应位置,然后再将该文件与系统注册表合并即可。
2.具体操作
首先,我们要弄清楚Regedit 及其参数的含义。Regedit是打开系统注册表的命令。在“开始\运行\”中输入即可。它的三个参数含义如下:
●Regedit /e myfile.reg :表示把注册表文件导出到myfile.reg 文件中,相当于复制整个注册表文件到myfile.reg中;
●Regedit /c myfile.reg:表示把myfile.reg导入注册表,相当于用该文件的内容覆盖了注册表的内容;
●Regedit /s myfile.reg :表示把myfile.reg文件的内容与注册表文件的内容进行合并。
我们只需在注册表中将有用的部分导出,而后将所要注册的数据源的信息加入,再与系统注册表合并就可以了。这个合并的过程,我们既可以手工输入来实现,也可以通过编程实现自动合并。
注意:为了防止误操作,一定要将系统注册表作一次备份。
小 结
从安全的角度考虑,笔者推荐利用在Windows控制面板中的ODBC数据源管理工具来进行数据源注册,以免因对注册表的不熟或疏忽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当然,还有一些应用工具,可以实现对ODBC数据源的注册,用户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选择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