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x7.3能安装在WIN7系统中吗?

楼主(2012-02-27):
打算更换一台家用电脑,现在多数是WIN7系统,不知道cx7.3能否支持WIN7系统?对于CX-ONE软件不知道操作方法与cx7.3是否一样?谢谢!!!

网友A:
CX-ONE是一个组件包,其v3.21或以上版本支持Win7系统,CX-Programmer软件是这个组件包中的一部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X-ONE是一个组件包,其v3.21或以上版本支持Win7系统,CX-Programmer软件是这个组件包中的一部分。

网友B:
可以参照下软件安装帮助里面有关于兼容性介绍。

网友C:
9.3还差不多

网友D(2012-06-20):
可以的,我的一个同事装上了

网友E:
可以的。。我的就是WIN7系统、。。。。

网友F(2013-04-14):
wd8都可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wd8都可以,,,,,

怎么安装啊 ?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可以的。。我的就是WIN7系统、。。。。

哦很纠结啊 ,都安装不了啊?求救   谢谢

网友H:
我的也是在WIN7下运行,直接安装运行就可以!

楼主(2013-10-19):
谢谢,已经安装了,就是以前买的USB-CIF02数据线不支持WIN7的,所以需要更换为二代黄色数据线了。

网友I:
可以装上的

感谢分享·· 学习了111

网友J:
  各位大侠好,我也出现了个问题,net.framework 1.1 无法安装到win 7 上,仿真软件无法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