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扰问题还是内部故障?

楼主(2012-02-27):
3台160KW变频器独立拖动三台132电机,负载为破碎机。代号 1#2#3#     故障情况为2#3#上电不启动,1#一运行3#就报OUT2  或者OUT1    故障不固定  但是就是这两个       2#无故障   1#正常运行。求解 是否是干扰问题  怎么解决? 接地为单独接地...输入输出电抗器现场客户不予采购。机器正常运行2个月才出现此种现象。

网友A:
把变频器对调下,调整下载波频率试试

网友B:
你将1#的载波率向下调一点看看。载波率越小对其它设备的干扰越小。但载波率太小会使电机产生噪声。

网友C:
先每台试一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单独没有问题,那就有可能相互干扰,或者干扰了通信线

网友D:
报OUT2  或者OUT1    ?什么故障?

网友E:
          有没有按变频器的安全接线规则进行接线呀,如加电源滤波器或是电抗器类的说,还有电源正常不?

网友F:
看报警信息不像是干扰

网友D:
1号电机机械上和3号有没有联系,比如带动3号电机运转,如果没有,建议选择2号途径,寻求支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把变频器对调下,调整下载波频率试试

首先调整一下加速时间看看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助,问题已找到,电缆皮破了。

网友H:
修英威腾变频器的朋友可以找我们  QQ952760670    137887406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