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100表面热电阻测量带电母线温度

楼主(2012-02-27):
普通的PT100表面热电阻能否测量1000VDC的带电母线,如果不可的话,是不是有一特殊的热电阻可以测量,哪位大侠用过,急求啊,谢谢了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吧,急求呀

网友A:
带电体有直接测量的吗?早就推广的红外测温有行业标准的,为什么不执行那个标准呢。

网友B:
可以选用无线测温产品。目前已有成熟的产品。

网友C:
红外测温仪百元左右,安全。

网友D:
接触测量应该无法实现,只有采用非接触测量,使用在线式红外线测温仪,可以选择国产的也可以选择进口的,我建议选择进口的,雷泰的就不错,它是FLUKE的下属公司,质量非常好,测量准确性高,误差在2度左右,使用寿命长,价格也不是很高,可以接受。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可以给推荐一下在线红外线测温仪的型号吗?

网友E:
红外测温仪品牌很多,楼主在网上搜搜,我们用的红外测温仪质量很不好,用几次就不准了,楼主一定买正规厂家的。

楼主:
各位大侠,我从网上找了一下红外线测温仪的资料,国产的在线测量没有找到,进口的在线测量找到了,不过需要1000元左右,我的用量很大,这个实现不了啊,各位大侠再帮帮忙,我的测量环境中有大磁场、灰尘以及50度的环境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给推荐一下型号吗?

楼主:
对:QHDTHL关于接触测量应该无法实现,只有采用非接触测量,使用在线式红外线测温仪,可以选择国产的也可以选择进口的,我建议选择进口的,雷泰的就不错,它是FLUKE的下属公司,质量非常好,测量准确性高,误差在2度左右,使用寿命长,价格也不是很高,可以接受。 内容的回复:

雷泰的在线式,两线制的也需要1000元的。

网友G:
往上面一放 啪就电糊了

还是用红外的

网友H(2012-07-10):
南京盛亿科技专业生产红外测温仪,完全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