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系统总功率的计算

楼主(2012-02-27):
每一套电气图纸都会有系统总功率,假如系统的总空开额定电流为32A,为三相五线制供电,三相电压为380V交流。那么请问系统总功率如何计算?按单项计算后求和,还是.......?

网友A:
标在图纸上的是实际安装负荷的数据。设计的供电装置、线路、变压器,是按计算负荷选。计算负荷包括了用电设备的性质,自然功率因数、补偿后的功率因数等等数据,是这些数据的计算结果,不是简单的相加。

网友B:
建议看看《工厂电气》这本书,看完了你就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