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急,中s7-200plc调试中,现在通讯不上

楼主(2012-02-27):
着急,中s7-200plc调试中,现在通讯不上?

plc是cpu222cn

我用的数据线路是ppi-rs485,现在驱动程序安装的485数据驱动

但是电脑设备管理器里面找不到这个软件

还是驱动安装的不对?

换了太电脑还是这样,是什么原因呢?

谁能给发一份485驱动,谢谢

suwenkun4590@126.com

网友A:
计算机是RS232接口吧 ,一般PPI----RS232 转USB,电脑上需要安装RS232转USB驱动。

网友B:
换根线,试试啊,呵呵,最好是买根好点的,用正宗西门子MPI适配器的啊,400,300,200就通杀啊,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计算机是RS232接口吧 ,一般PPI----RS232 转USB,电脑上需要安装RS232转USB驱动。

买一个USB 转 485 的 转换器, 驱动安装好, 试试看, 转换器越简单的约好;

网友D:
驱动需要安装两次才能在电脑管理器中找到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