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软件使用DF1协议与AB PLC通讯

楼主(2012-02-27):
随着工业企业自动化技术的发展,PLC (Programmable Logic Controller,又称可编程控器),以其可靠性、灵活性、优良的性能价格比、使用方便等特点在工业控制领域迅猛发,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中AB PLC最具代表性。
本文介绍紫金桥组态软件与AB PLC通讯配置。
AB PLC设置
使用编程软件RSLogix5000显示、设置PLC相关信息,具体如下:
安装完RSLogix5000后,启动RSLogix5000。(注意:必须先启动RSLogix,配置RS-232 DF1 devices)如下图所示:

点击 “File” -> “New…”,新建Controller。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框:

选择PLC控制类型、版本号、底板类型,设置完名称,点击确定。

点击菜单“Communications”-> “Who active” 或者 单击 按钮,弹出如下图所示对话:

选择AB_DF1-1,DF1选项,点击“Set Project Path”按钮,设置当前路径。点击 “Go Online”按钮。
点击菜单“Edit”->“Controller Properties”

或者单击 按钮,选择“Controller Properties”选项,点击Serial Port标签,如下图所示:

在此窗口显示、设置当前PLC串口通讯信息。
点击“System Protocol”标签,如下图所示:

在此窗口可以显示、设置串口通讯所用协议、错误校验方式、站地址等信息。
紫金桥组态软件设置
紫金桥系统与AB PLC之间采用RS232口进行连接,或通过1770-KF2,1785-KE等设备与PLC相连。
启动紫金桥开发系统,定义AB PLC 设备,设置串口通讯信息
缺省参数为:
波特率 19200
数据位 8
停止位 1
奇偶校验 无

结点地址(DST):PLC的地址,由于AB系列PLC 的型号不同,设备地址的范围不同,所以对于某一型号设备的地址范围,请见相关硬件手册。可通过编程软件RSLogix5000来设定PLC的地址。
计算机地址(SRC):紫金桥在AB网络中的地址。
站地址(STN):该站的地址。
通讯类型:通讯协商方式,与PLC的设定有关,分全双工和半双工两种。
校验类型:BCC和CRC两种方式。
参数设置完成后,单击确定按钮完成逻辑设备的定义。
注: 结点地址(DST)默认值为 0;计算机地址(SRC)默认值为0。
数据连接
以下是ControlLogix的数据连接对话框:

数据类型 简要说明
原子数据 表示该点的数据是基本数据类型,如整数,浮点数等等
结构数据 ControlLogix支持结构类型的数据,比如PID点,该种类型的点不但是有点名,而且还有参数,如设定值等等,此时不但要填写点名,而且要填写字段名。
一维数组 该种类型的变量是一维数组,数组类型可以是任何原子类型的数据。注意填写数组下标。
二维数组 该种类型的变量是二维数组,数组类型可以是任何原子类型的数据。注意填写数组下标。
三维数组 该种类型的变量是三维数组,数组类型可以是任何原子类型的数据。注意填写数组下标。

网友A:
对学习紫金桥组态软件与AB PLC通讯配置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