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怎么写三菱plc断电保持程序

楼主(2012-02-27):
新手上路学习plc  想求怎么写三菱plc计数器的断电保持程序和复位 fx1n 系列,看哪位能写个程序帮忙 谢谢,

网友A:
在断电保持的地址里面设置 西门子的是这样的 三菱的会编没用过 应该也是的 找断电保存的设置 然后把你计数器的地址设为断电保存 不需要写程序 复位直接  RST Cxx

网友B:
新手PLC技术交流群

网友C:
FX1N系列,C16--C199为固定停电保持区域,复位用RST.随便找个资料看看都有。

网友D:
1N自己可以直写停电保存。楼上说的范围可以直接使用。无需做什么就可以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