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力表为什么老坏?

楼主(2012-02-27):
我们工厂热磨车间有个蒸汽分汽缸,上面装了个现场指示的普通压力表,分汽缸——针型阀——压力表弯管——压力表竖直安装,但是这个位置的压力表很容易坏,最多两个月,少的话几天就坏了,不知道什么原因。经常是发现压力表螺纹接头处有冷凝水漏出,接头处开始变得很烫,然后压力表要么就是表盘进水或是进了蒸汽,要么就是只有表盘上凝结了一些冷凝水,这时指针指示就是几乎没有压力了,而实际上分汽缸里还有一点几MPa的压力。我想可能是什么原因导致冷凝水漏光,导致蒸汽直接接触到压力表,时间长了把压力表烫坏了,所以尝试过换针型阀,换压力表弯管,给弯管接头处加铜垫或四氟垫,压力表接头多缠些生料带,把针型阀开度关小点,但都没有用,顶多时间能撑得长一点,最多也就两个月也要坏掉。而在这个分汽缸之前的上一级分汽缸,从锅炉出来的分汽缸,上面也同样装有一个压力表,那个压力表就几乎没坏过,基本上每半年检定期到,我去更换的时候都还没有坏。所以我就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求助大家帮找找原因,谢谢了!

补充一下,我们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在车间侧门里,紧靠低压配电房墙壁的地方,有一条经过的消防水管,在靠墙位置呈U字型,在U字型底部的水平管路部分,上面也有一个压力表,表前接了一个压力表弯管,一个手动球阀。消防水是常温,压力最大1MPa左右,管道基本没有什么震动,但这个位置的压力表也很容易坏,基本上不到一个月,指针就会超出上限,甚至超到零位的下方,最后就回不了零了。换过很多次压力表了都没有用,因为消防水压力不高,以前通常用1.6MPa量程的压力表,后来考虑到它老超上限,是不是有什么特殊原因,我加大了量程,换过2.5MPa,甚至4.0MPa的,都没有用,照坏不误。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A:
1、第一个事例,你自己都舌鸟,是把压力表烫坏鸟,,,

     呵呵,,,

          解招嘛,

          一是加2米引压管,哈哈,

          二是贵贱保证,连压力表那个接口,别漏别漏鸟

2、第二个事例,就是换个100MPa滴表儿上去,还会是照坏不误鸟,呵呵

     为啥?

     因为损坏不是由于过压,过压是瓜怂逻辑,,,而是由于欠压

           这里所谓欠压,是舌突然停泵等,造成表计探头处,因失流而被拉出一个瞬态的负压

     嘿嘿

     解招是。。。。装个小牛牛大肚皮滴缓冲器吧。。。。俺都不舍得告诉你这招鸟 ,,,555555

3、买变送器鸟,来找俄 ,13709170262     www.sc-sensor.com

     官家250,

     呵呵呵

网友B:
你的那个压力表有没有安装一个叫做表弯的连接管子啊?如果没有的情况下,你给他增加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1、第一个事例,你自己都舌鸟,是把压力表烫坏鸟,,,     呵呵,,,           解招嘛,          一是加2米引压管,哈哈,          二是贵贱保证,连压力表那个接口,别漏别漏鸟 2、第二个事例,就是换个100MPa滴表儿上去,还会是照坏不误鸟,呵呵     为啥?     因为损坏不是由于过压,过压是瓜怂逻辑,,,而是由于欠压           这里所谓欠压,是舌突然停泵等,造成表计探头处,因失流而被拉出一个瞬态的负压     嘿嘿     解招是。。。。装个小牛牛大肚皮滴缓冲器吧。。。。俺都不舍得告诉你这招鸟 ,,,555555 3、买变送器鸟,来找俄 ,13709170262     www.sc-sensor.com     官家250,     呵呵呵

网友D:
这个问题确实很奇怪,同样的压力表,质量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可能还是所处的安装位置(环境)不一样,2楼说的增加一个弯管,可以是压力表远离一点蒸汽,还有就是可以考虑使用更高质量的压力表试试,以前使用过北京布莱迪的压力表还不错,也可以网上查询一下更高质量耐高温的压力表更换试试。

网友E:
我们厂里的压力表也经常坏,但大多数都是震动引起的,请关注震动

楼主:
谢谢各位,尤其是一楼,对于第二个事例,我想我明白了,应该就是一楼说的突然停泵造成瞬间负压导致的,至于震动,那里只是偶尔有些轻微震动,应该和这无关。对于第一个事例,我就还是有些糊涂,那是通过压力表弯管和针型阀接到分汽缸上的,基本没有震动的,为什么冷凝水就那么容易漏呢?不管怎么加生料带和铜垫都不行。一楼提出的解决办法,加2米长的引压管似乎不大现实,而压力表我换过好几种牌子,上海古北,西安仪表厂,红旗仪表,都没用,似乎和压力表质量也没啥关系吧?至于换变送器,成本太高,老总不会同意的。大家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网友A:
1、买变送器呀?,i嘻嘻嘻  嘻嘻嘻嘻,逗你玩呢,,,俺不靠卖那棒槌讨生活鸟

2、就算买2米细铜管盘几个圈,有啥不现实呢?,,2米太长你就1米嘛,1米太长你就半米鸟,,呵呵

     核心是别漏

楼主:
呵呵,加细铜管不是不行,我只是想不通,同样的分汽缸,基本相同的环境,为啥锅炉那边的分汽缸上的压力表就没事,热磨这里的分汽缸压力表就老出问题,一样的压力表弯管,加生料带之类的也没啥不同啊,这边的冷凝水为什么就老漏呢?而且,到时老总问起来,这边为啥要特别加长引压管,我也答不出来呀

网友F:
温差,弯管以下用保温棉包起来试试

网友G:
压力表直接硬装在变化大的容器上了,较大的冲击把表给震坏了,建议加缓冲软管安装

网友H:
        学习了,知道厂里大储气罐的压力表为什么有一段弯管的原来了

网友I:
加引压管和冷凝弯应该能有所改善,改用抗震压力表,垫子用耐高温四氟垫,用麻绳取代生料带。选用可以实现由负压到正压测量的压力表。

网友J:
楼主,建议拆下压力表,仔细检查一下压力表活接头上是否有裂纹。有些压力表接头材质有问题,时间久了可能出现细小裂纹。再就是接头的密封面因为以前漏过蒸汽,可能被蒸汽冲出细槽,换垫后刚装表看不出漏点,一有冷热交替就漏。一漏蒸汽表就坏了。

网友K:
偶倒是怀疑楼主使用的压力表的质量不是很好,虽然测量蒸汽需要安装冷凝圈使蒸汽变成冷凝水在测量,但在使用中偶厂很多测量蒸汽的压力表引压管没有冷凝圈有的只有一个单丝头只有10多公分的距离就从取压阀处引出装上了压力表也没有见弹簧管短时间被烫穿透的大都用上个2、3年的时间,虽然其过程中有可能不准,但不会出现泄漏的原因,所以偶感觉首先压力的质量不过关。

网友K:
偶的怀疑是不是压力表所装环境中湿气较大,环境温度较高,压力表在长期的湿气和高温下的侵蚀中加上空气中的氧化腐蚀造成压力表由外到内的腐蚀穿透。

网友L:
小弟弟,可以选用隔膜压力表啊,本来蒸汽温度很高还有些震动对他影响就很大,所以隔离出来,就ok乐啊。建议试试,好吧?!

我这里消防泵一直处于6.0mpa,原来使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稳压泵运行,由于频繁启动我更换了带阻尼的压力表效果也不好我换了压力开关一直使用没有问题,你看一下泵出口压力稳定性好不好?假如是负压造成需要调解合适压力哦?

网友M:
对:谦虚上进关于小弟弟,可以选用隔膜压力表啊,本来蒸汽温度很高还有些震动对他影响就很大,所以隔离出来,就ok乐啊。建议试试,好吧?!我这里消防泵一直处于6.0mpa,原来使用电接点压力表控制稳压泵运行,由于频繁启动我更换了带阻尼的压力表效果也不好我换了压力开关一直使用没有问题,你看一下泵出口压力稳定性好不好?假如是负压造成需要调解合适压力哦?内容的回复:

你说的很有道理,学习了

网友N:
你用的肯定是普通压力表吧,这样的介质要选择全不锈钢压力表,我们专业从事仪表制造十年,有时间可以聊聊,或许对你有帮助。淄博控创电子技术有限公司www.zbkongchuang.com  QQ:286125139  手机:15953331860

网友O:
     是不是水锤造成的?每天锅炉向车间供汽阀门开的太快,管道有冷凝水不能及时排出,水锤效应压力会增加10倍,超过了表承受的压力,造成表内铜涨力弯管变形或破裂。

     检查一下分气缸的疏水器是否好使!首次送蒸汽时需先预热管道10分钟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