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WINCC出现下面的问题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27):
大家看看怎么回事啊。我刚换了个系统装不上,以前的系统可以装上,怎么回事。

网友A:
安装路径过长?    按照提示把安装软件拷到硬盘里在重新安装吧。。

网友B:
把安装文件拷到根目录地下,然后重启安装

网友C(2012-03-30):
引用 网友B:
把安装文件拷到根目录地下,然后重启安装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