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注塑机伺服改造的问题

楼主(2012-02-27):
在公司接触注塑机改造方面的知识有一段时间了,今天突然脑子里产生一个疑问?做注塑机伺服改造为什么还要换油泵啊?想了很久也没想到一个好的理由来告诉自己(从技术的角度)!没好意思问老员工,希望坛里的朋友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我想既然用伺服,目的是定量,以前的泵不是计量泵,所以才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想既然用伺服,目的是定量,以前的泵不是计量泵,所以才换吧!

以前是叶片泵,属定量泵!不知你说的“目的是定量,以前的泵不是计量泵”是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谢谢!

网友D:
楼主把情况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网友B:
对:yanwen0227关于楼主把情况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内容的回复:
什么情况啊?都很详细啦,就是问为什么注塑机伺服改造还要换油泵!就这么简单,从技术的角度来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E:
换成伺服泵了????????

网友F:
同意一楼的看法,这个要看以前用的是什么,对比才有意义

网友G:
不换泵达不到用伺服改造的目的。

频繁调控伺服电机的速度来改变变量泵的输出压力和流量,也就改变了开闭模,注射等动作的启停,速度和压力。

用伺服驱动变量泵,控制定位精度高,响应速度快,稳定,节能。

网友B:
对:不甜的咖啡关于不换泵达不到用伺服改造的目的。频繁调控伺服电机的速度来改变变量泵的输出压力和流量,也就改变了开闭模,注射等动作的启停,速度和压力。用伺服驱动变量泵,控制定位精度高,响应速度快,稳定,节能。内容的回复:

还是没解释出来……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伺服电机和油泵是要通过法兰来配合使用的,从机械方面,他们的配合是非常严格的,以前的老油泵一般是达不到要求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B:
对:子文2关于同意一楼的看法,这个要看以前用的是什么,对比才有意义内容的回复:

能给讲一下吗?以前用的叶片泵和改造后用的齿轮泵都属定量泵,我没找出他们两者之间哪个更有优势,能给说说嘛?

网友B:
对:不甜的咖啡关于不换泵达不到用伺服改造的目的。频繁调控伺服电机的速度来改变变量泵的输出压力和流量,也就改变了开闭模,注射等动作的启停,速度和压力。用伺服驱动变量泵,控制定位精度高,响应速度快,稳定,节能。内容的回复:

齿轮泵

网友G:
回复陈古今老师对:还是没解释出来……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伺服电机和油泵是要通过法兰来配合使用的,从机械方面,他们的配合是非常严格的,以前的老油泵一般是达不到要求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我想是这样的:伺服电机与油泵的连接和异步电机与油泵的连接都要用连轴器,它们的装配要求如同芯度,间隙配合等要求也是一样的。可能是异步电机做频繁的调速,制动很困难,无法达到伺服的响应速度,精度。换泵的主要原因是伺服系统不宜控制叶片泵。

网友H:
对:不甜的咖啡关于回复陈古今老师对:还是没解释出来……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伺服电机和油泵是要通过法兰来配合使用的,从机械方面,他们的配合是非常严格的,以前的老油泵一般是达不到要求的。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想是这样的:伺服电机与油泵的连接和异步电机与油泵的连接都要用连轴器,它们的装配要求如同芯度,间隙配合等要求也是一样的。可能是异步电机做频繁的调速,制动很困难,无法达到伺服的响应速度,精度。换泵的主要原因是伺服系统不宜控制叶片泵。内容的回复:

能给解释一下你说的“换泵的主要原因是伺服系统不宜控制叶片泵。”吗?谢谢!

网友G:
若叶片泵额定配用2P电机,现配用4P电机能否用呢?齿轮泵又如何呢?

网友B:
对:不甜的咖啡关于若叶片泵额定配用2P电机,现配用4P电机能否用呢?齿轮泵又如何呢?  内容的回复: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你能给解释一下吗?

网友I(2012-06-21):
因为采用了伺服控制,电机会频繁变速,而叶片泵在低速状态下运行状态不好,而齿轮泵不会有问题。

网友J(2012-07-25):
叶片泵在离心力和压力油的作用下,尖部紧贴在定子内表面上。这样两个叶片与转子和定子内表面所构成的工作容积,先由小到大吸油后再由大到小排油,叶片旋转一周时,完成两次吸油与排油的,叶片需要一定的离心力的而转动速度太慢离心力就小(甩吗要是吧)  叶片就不能很好的紧贴在定子内表面上了  就会产生内泄压力就建立不起来   伺服呢讲究的是节能不需要转那么快的时候就转慢点所以就不能用了

网友B(2012-08-24):
对:意大利螺杆泵关于叶片泵在离心力和压力油的作用下,尖部紧贴在定子内表面上。这样两个叶片与转子和定子内表面所构成的工作容积,先由小到大吸油后再由大到小排油,叶片旋转一周时,完成两次吸油与排油的,叶片需要一定的离心力的而转动速度太慢离心力就小(甩吗要是吧)  叶片就不能很好的紧贴在定子内表面上了  就会产生内泄压力就建立不起来   伺服呢讲究的是节能不需要转那么快的时候就转慢点所以就不能用了 内容的回复:

认同!

网友K:
主要是叶片泵 低转速 打不出油的,一般要600转以上把,  而伺服,在保压的时候,转速会很慢,,,,所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L:
低转速 打不出油的,一般要600转以上把,  而伺服,在保压的时候,转速会很慢,,,,所以,,,,

认同

网友M(2013-05-10):
本公司有新泻注塑机Q721CPU,Q02CPU  A172CPU A171CPU 与EPC710 EPC720 EPC730 IBM显示器的整套程序,有需要的请联系

网友M:
本公司有新泻注塑机Q721CPU,Q02CPU  A172CPU A171CPU 与EPC710 EPC720 EPC730 IBM显示器的整套程序,有需要的请联系  13530159061

网友N:
注塑机设备请到河南最专业的厂家郑州鑫运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烘干机设备也是请到河南最专业的厂家郑州鑫运重工科技有限公司。

烘干机设备www.xyzg888.com

网友O(2018-08-07):
电机、油泵 是一定要换的,主要是对油路的改装,费用是根据机器大小来决定的,更多注塑机详情可以查看winstar低压注塑机官网,为您提供更加全面的低压注塑机系统解决方案。

网友P:
楼主把情况再详细的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