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哪位师傅对3500w镝灯的维修经验讲下

楼主(2012-02-27):
单位新买了两盏3500瓦的镝灯,按照接线图接好,点会火就不亮了,两盏灯都不亮,请教哪位师傅给些3500w镝灯的维修经验和触发器的各项参数。

网友A:
我们单位也五六盏镝灯,如果按照触发器上面的图接好的话应该是会亮的啊!你仔细看一下你的接线吧!触发器的参数那个东西好似没有必要了解!

网友B:
不会是电压搞错了吧有380V的

网友C:
你好好检查下线路是否结对啦?

网友D:
还有那种灯是冷启动,就是在亮的过程中突然断电的话,要等几分钟才能再启动.

网友E:
皮裤套棉裤,肯定有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