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组态王软件实时控制触摸屏问题

楼主(2012-02-27):
请教高手利用组态王软件能否实现PC机通过以太网对台达AE系列触摸屏的实时监控(注:我已经使用过台达的E-remote软件了,有些不满意的地方所以想用组态王试一下),如果能实现设备应如何设置呢

网友A(2012-05-14):
能实现。组态王里面可以选择到modbus tcp ip的驱动

这样就可以读取 写入人机的寄存器,自己组态画面  就是工作量的问题了

网友B:
电气设计维护小工具软件 http://www.ctdisk.com/shared/folder_1188039_451be7c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