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四个个铜导线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2-02-27):
请问各位老师:这四个导线是干什么的?有什么作用啊?百思不得其解啊?还两两并联的。

网友A:
   没啥用,可做保险或限流电阻位置

网友B:
类似于输出电抗的作用吧。。。。。。。。。。。。。。。

网友C:
楼主肯定那是铜线吗???

网友D:
输出中的两相,估计是跨接的线

网友E:
是康铜丝电阻吧,在电路中作用有: 过流保护,测试负载电流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康铜丝电阻吧,在电路中作用有: 过流保护,测试负载电流

网友G:
没什么太大作用,就是起一个连接作用和一定的保护作用,可能还跟电路板的生产工艺有关。(只是个人认为,不对的还望指正)

网友H:
看看,干什么用的板子

网友I:
引用 网友B:
类似于输出电抗的作用吧。。。。。。。。。。。。。。。

就是这个更功能

网友J:
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检测电流用的。

网友K:
接直流电流表知道有个分流器吧,这个就是。

网友L:
我也感觉是起个电抗器的作用

网友M:
    这是什么品牌的变频器呀? 楼主肯定那是一般铜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