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变频器的电源进线铜箔为什么会这样啊?

楼主(2012-02-27):
这是康沃变频器的电源部分,为什么铜箔会烧成这样啊?

居然会烧成这样,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A:
是质量问题,还是严重过载啊?

网友B:
看板子模样,极有可能中间直流母线放电造成的,整流模块挂掉了吧。

网友C:
你现场环境咋样啊?这样的情况很多的!如:相间短路、穿入了高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