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LED灯没有形成回路为什么有点暗亮?

楼主(2012-02-27):
当变频、伺服电机运行时,LED灯没有形成回路为什么有点暗亮?

见下图:

问问大家如果把+24V改为0V,是否产生这样的问题?

兄弟们快点回复!

网友A:
你把左边的电机给卸了,这灯都会发生暗亮现象.

网友B:
回路串个电阻二极管之类的就没 有了

网友B:
有些指示灯额定是24V,实际1V都能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了

串多大的电阻?

网友D:
会的,关键是变频电机运行中,机壳本身带电,且100V左右,你另一端有没有24V,不影响发光。

网友E:
“LED灯没有形成回路为什么有点暗亮?”

1、通过并行电源线之间的分布电容构成回路,所以有有点暗亮;

2、在LED灯两端并联一个约几K的电阻,试试!

网友F:
有电势差,如果24V上面有隔离变压器可能就不亮了

网友G:
    有些 LED 指示灯额定是24V,二级管的LED灯实际靠近 3.7 V 都能导通有点亮

在LED 灯中并联个几K 的电阻试试可能会好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回路串个电阻二极管之类的就没 有了

许多电子产品,在加上24V以后,不导通的时候暗亮,串电阻应该能解决。

网友I:
曾做过实验,有些高亮的发光二极管,你就是把他插在面包板上,不接任何电源都能亮。这是制作工艺的问题,你可以选择低亮度的二极管,或按楼上几位兄弟的做法,并联电阻等办法给他提供个能量泄放的通道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LED灯没有形成回路为什么有点暗亮?” 1、通过并行电源线之间的分布电容构成回路,所以有有点暗亮;2、在LED灯两端并联一个约几K的电阻,试试!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测量电压有0.3V的电压差,后来把开关电压24V调到23.5V就不亮了!

网友E:
1、这个LED灯没有通电时暗亮是个普遍问题,经常看到;

2、调开关电压的方法,还不是通用的简易办法!

楼主:
对:刘志斌关于1、这个LED灯没有通电时暗亮是个普遍问题,经常看到;2、调开关电压的方法,还不是通用的简易办法!内容的回复:

刘老师,这种问题,一般通用的办法是?

网友J:
线路有感应电压,发光二极管实际通电电压2伏左右,电流只有十几毫安,把右端接地与开关电源0相接。再查一下左端24伏是否真正完全断开。

楼主:
这个就是伺服、变频器的干扰,伺服、变频器一关就没有了

以上所有方案都试过,都不行,改成了钨丝灯泡的指示等了。

并电阻3K、串电阻900都没有效果,不过指示灯一旦支路并上电磁阀线圈就不亮了。

楼主:
对:cuijingkuo关于线路有感应电压,发光二极管实际通电电压2伏左右,电流只有十几毫安,把右端接地与开关电源0相接。再查一下左端24伏是否真正完全断开。内容的回复:

这种方法,只有小型机器可以,大型机器,整个机架不可能为0

楼主:
同意上述说法。以前在使用氖泡指示灯和发光二极管电路做的指示灯时,都曾经遇到过类似问题,当指示灯的“热端”导线较长且与其它带电导线靠近并行时,常会因热端导线与其它“火线”之间分布电容的影响而使本应熄灭的灯发出微弱的光,在晚上更加明显,甚至使观察者误判。在灯上并一个容量较大的电容可以降低感应到的交流电压,使之低到不致于发光的程度?

这个并联电容是否有效?

网友B:
对:时空关于回复内容:对:LN368关于回路串个电阻二极管之类的就没 有了 内容的回复:串多大的电阻? 内容的回复:

我在实际中接的是15K左右的电阻 。效果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K:
回复内容:对:楼主关于回复内容:对:网友C 有了 内容的回复:串多大的电阻? 内容的回复:我在实际中接的是15K左右的电阻 。效果还可以

谢谢,是串还是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