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电源的正确维护方式和使用方法

楼主(2012-02-27):
ups电源的维护与使用是分不开的,有科学的使用方式还应该有正确的维护方法,这样才能达到UPS的高利用率。

1.维护时候,必须在关机的情况下进行,以免内部高压产生电离使带电粒子触发igbt造成设备故障。

2.若具有维修旁路的ups电源可转至维修旁路后,维护但此时内部仍带电。

3.ups电源维护前必须对其进行自放电,方可进行。

4.维护工具使用真空式吹风机即可,千万不能用湿布。

UPS电源
的科学使用方法

任何电源在使用过程中都有它独特的一套规章制度和方法,供我们大家使用,科学的使用方法可以让ups电源的寿命更长,今天我们就来详细说说关于UPS电源的使用,而且ups电源有一套严格科学的作规程,以方便大家可以更加深入的了解

第一:定期对UPS电源进行维护工作:清除机内的积尘,测量蓄电池组的电压,更换不合格的电池,检查风扇运转情况及检测调节UPS的系统参数等。

第二:禁止超负载使用,厂家建议:UPS电源的最大启动负载最好控制在80%之内,如果超载使用,在逆变状态下,时常会击穿逆变三极管。实践证明:对于绝大多数UPS电源而言,将其负载控制在30%~60%额定输出功率范围内是最佳工作方式。

第三:禁止频繁地关闭和开启UPS电源,一般要求在关闭UPS电源后,至少等待6秒钟后才能开启UPS电源,否则,UPS电源可能进入”启动失败”的状态,即UPS电源进入既无市电输出,又无逆变输出的状态。

第四:使用UPS电源时,应务必遵守厂家的产品说明书有关规定,保证所接的火线、零线、地线符合要求,用户不得随意改变其相互的顺序。比如,美国某品牌UPS电源的交流输入接线与我国的交流电输入插座的连接方式正好相反。还有例如三相UPS需要注意相序问题,否则会出现相序错误报警,其他品牌也是如此。

第五:UPS电源的场所摆放应避免阳光直射,并留有足够的通风空间,同时,禁止在UPS输出端口接带有感性的负载。

第六:严格按照正确的开机、关机顺序进行作,避免因负载突然加上或突然减载时,UPS电源的电压输出波动大,而使UPS电源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A:
正确使用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