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1程序转换成欧姆龙CP1E程序方法

楼主(2012-02-27):
一、三菱处理步骤
1、 打开三菱原程序

2、对梯形图程序切换到列表

3、显示列表进行全部COPY(Ctrl+C)

二、欧姆龙处理步骤
1、 新建欧姆龙程序
选择对应的型号CP1E,打开右边-设定;

选择CPU类型即点数;然后确定-确定。

2、 Copy程序到欧姆龙程序中

先把光标移到程序段,然后粘贴(Ctrl+V),弹出如下窗口,选择被转换的PLC型号

3、保存路径

点击选择,打开如下窗口,选择保存的路径,文件名称,点击保存;然后回上个菜单点击OK”,完成转换。

注意:有些指令转换后会有所不同,直接在欧姆龙程序中修改即可。

网友A:
三菱FX1程序转换成欧姆龙CP1E程序方法  学习来

网友B:
哇,拱都嘚,高手吖,太感谢你了,学习了.

网友C:
欧姆龙论坛有原帖 而且有视频!很简单的事情

网友D:
谢谢楼主,学习了。继续发

网友E:
谢谢!

      今天又跟你学了一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谢谢楼主,学习了

网友H:
高手 谢谢我也学会了

网友I:
谢谢楼主!请问转换西门子的 也可以吗?

网友J:
图文并茂,讲的清楚,谢谢分享!

网友K:
我试一下,看行不行,好的话再告诉同事。

网友L:
向楼主学习!感谢不吝指教。

网友M(2012-03-28):
只有cp1e才具备这个功能吧

网友M:
只能是三菱FX1与欧姆龙CP1E进行程序转换吗    其他的型号之间相互转换不了  是不是

网友N:
引用 网友M:
只有cp1e才具备这个功能吧

期待楼主解答

网友O:
还能转回来么,多多指教!

网友P:
我用三菱FX-2n和欧姆龙CP1H试着都不行啊

网友Q:
真的可以直接复制。可以试试的

网友R:
西门子的程序怎么转成台达的呢?  不知道可以不!

渴望无限!

网友:
要是能成能转换就好了。。各PLC间。转了还可以还原的话。期待牛人搞个万能转换软件出来。。。

网友S(2012-10-15):
世界上并没有成为高手的捷径,但一些基本原则是可以遵循的。
1、扎实的基础

网友T(2014-06-06):
好人好人

好人好人

好人好人

好人好人

好人好人

好人好人

网友U:
都是日系的,大多数指令基本一致

如果是西门子的转为欧姆龙,保证你哭

网友V:
有软件,操作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