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变频器EL系列怎么尽量做到高精度的电机准停

楼主(2012-02-27):
本人使用变频器是个新手,现有台达变频器EL系列和一台750W的台达变频电机,电机带动的主轴转速较高,惯量小,但是需要这个主轴能准停,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在现有的设备上做到准停效果和精度最佳方案?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做准停变频器远不如私服  可以加一个编码器试一下

网友B:
将加减速时间设置为最小,停车方式用制动停车,制动力矩100%,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只能用伺服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将加减速时间设置为最小,停车方式用制动停车,制动力矩100%,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只能用伺服了。

楼主你有EL的变频器这没问题,本身E的有这功能具备,你的电机是中达的吗?哪种电机。如果精度要求特严格,你对比一下E和EL的区别,内置plc的变频器做简单控制还是可以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将加减速时间设置为最小,停车方式用制动停车,制动力矩100%,不能满足要求的话,只能用伺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做准停变频器远不如私服  可以加一个编码器试一下

可不可以这样子,加电机加个编码器,把编码器的Z相接到PLC去控制变频器先减速一段再停车制动,PLC延时会不会有大影响

网友A:
加电机加个编码器,把编码器的Z相接到PLC去控制变频器先减速一段再停车制动,PLC延时会不会有大影响

  内容回复。不用加plc 一般变频器有编码反馈的功能。如果只是一个准位停止这样做应该也能完成。假如有计长而且长度非常短不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电机加个编码器,把编码器的Z相接到PLC去控制变频器先减速一段再停车制动,PLC延时会不会有大影响   内容回复。不用加plc 一般变频器有编码反馈的功能。如果只是一个准位停止这样做应该也能完成。假如有计长而且长度非常短不可以了。

带编码反馈的变频器,台达的有,像我现在这种情况应该是需要矢量控制的那种,貌似价格有点贵了,而且很多PG卡只有AB相,没有Z相。今天我估算了一下,我这个设备如果在100R/min的话若延时1ms,误差就大了5-10倍左右,变频器还能做吗?

网友F:
“变频器EL系列和一台750W的台达变频电机,电机带动的主轴转速较高,惯量小,但是需要这个主轴能准停,”

1、“需要这个主轴能准停”,是给定时刻准停?还是给定角位移准停?

2、如果是给定时刻准停,可以用制动地方法解决;

3、如果是是给定角位移准停,你的用编码器检测主轴的角位移,然后才有可能实现你的要求;

网友F:
4、我想你可能是觉得某个时刻应该停车,还是用机械抱闸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