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常见使用问题与对策

楼主(2012-02-27):
1:1台变频器带多台电机时,怎么选定变频器容量? 1台变频器并联驱动多台电机,请使电机额定容量的总和在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以下,并保留10%余量。 2:怎么解决高次谐波问题? 二极管整流电路会产生……5、7、11、13次……的高次谐波。 影响:电流增大、功率因数下降 对策:请装上AC或DC电抗器(3%压降左右) 3:怎么解决电压不平衡问题? 有时很小的电压不平衡会引起很严重的电流不平衡,甚至产生缺相。 后果:整流桥损坏,电解电容损坏(由脉动电流增大) 对策:如果某一相的电流超过变频器的额定输出电流时,必须装上电抗器. *在轻载时出现电流不平衡,不会损坏机器。
4:如在输出侧有电磁接触器,有什么注意事项 ①在运行中请勿断开再吸合,因会产生很大的冲击电流。故有时变频器可能会跳闸。 ②发生瞬时停电时,使变频器停机。 因在发生极电短时间的瞬时停电(0.1秒左右)时,接触器会断开而变频器不出现欠压报警。故在复电时,产生冲击电流,变频器可能会过流跳闸。 5:对于使用环境有什么要求? ①温度 *允许周围温度:-10到40℃(如取下通风壳,可到50℃) 变频器内部温度比周围温度还高10~20℃ *安装在柜子里时,一定要注意柜子的体积、变频器的位置、排气风扇的风量。 *周围温度越低,变频器寿命就会越长。 ②湿度 *90%以下(无水珠凝结现象) 在相当于户外的情况下。如果周围温度突然下降,水珠凝结现象是会很容易出现的。 线路板接插件部分干燥后,绝缘会下降,可能引起误动作。 ③导电性灰尘、油雾、腐蚀性气体 虽然电路基板已防尘防湿处理过,但接插件等接触部分无法处理。 *油雾 →主要是风扇受影响 *腐蚀性气体→主要是铜排、各器件的管脚会腐蚀
6:如果现场的海拔标准高度超过1000M,有什么对策? 现场的海拔标高过1000m时,请把负载率减少(因冷却效果降低)。
标准2000m:把负载电流下降到90% 3000m:把负载电流下降80%

网友A:
     变频的知道是多了,来不及学习的说

网友B:
恩,好多问题都是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