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软启动器和普通的串电阻比有何优劣?

楼主(2012-02-27):
各位大虾谁能告诉我软启动器和普通的串电阻比有何优劣?

网友A:
简单说

性能:软启动器比普通的串电阻优越,多种启动模式,平滑启动冲击更小,维护简单

价格:软启动器比普通的串电阻贵!

网友B:
串电阻不能平滑启动,对电网冲击严重。

网友C:
干了快40年了,还真没见过串电阻启动的装置。软起当然有优势了。

网友D:
1、串电阻启动当然是最早的,只因能耗大很少采用;

2、串电阻启动有它的优点,无功电流小,所以启动电流减小很明显;

3、串电阻启动有它的优点,不改变正弦交流波形,电机启动转矩大有力;

网友D:
4、“软起”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软启动:

1)因为所有传统降压启动方式不改变电源波形,与所有传统启动方式比,它的启动电流大;

2)“软启”破坏了电源正弦波形,谐波大,启动转矩小无力;

网友D:
5、异步电机对启动设备的要求是:

1)启动电流要降幅大,即启动电流小;

2)要启动力矩大,能拖得动,启动时间要小要快;

3)而不是有些人说的“力矩小无冲击”,不要担心机械是豆腐做的,异步电机启动设备不是为了减小冲击,减小冲击是一句忽悠之词;

网友D:
6、有很多人不知道异步电机为什么要启动设备?

7、异步电机要启动设备的目的是,要减小它启动时的大电流;

8、异步电机要启动设备的目的是,要有足够的启动力矩,把负载转起来;

9、不是为了减小冲击,这里没有豆腐!!!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串电阻不能平滑启动,对电网冲击严重。

1、对电网冲击严重的是大电流;

2、串电阻启动电流小,怎么对电网冲击严重?

网友D:
“串电阻启动当然是最早的,只因能耗大很少采用;”

1、能耗大很少采用,已经是很早的事了;

2、现在利用IGBT暂波技术,可以消除电阻的能量损耗!

3、只是电路要重新设计,可以是最好的启动电路和启动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