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磁换向阀组内油污的清洗问题

楼主(2012-02-27):
        请教:电磁换向阀组内油污较多,导致铁芯时有卡涩不动作现象,有什么清洁剂可以不用解体又不损坏阀内密封,就可以清洁干净里面的油污的?

网友A:
我们 都是用柴油清洗,然后擦干净装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们 都是用柴油清洗,然后擦干净装起来

网友C:
楼主说的还没有呢。我们这里都是拆开来用相同的机油来反复的擦拭,以免把那个密封圈弄坏了。但是楼主最好把那个电磁阀前面加装过滤器,这是最好的办法,可以减少拆卸的次数,这样就可以每年搞一次卫生就可以了。

网友D:
超声波清洗机里面加入柴油,投入之,开超声波,去抽烟,回来就OK

网友E:
大拆后用柴油清洗,清洗后千万不要用棉纱擦拭内壁和组件,以免纤维脱落造成电磁阀的故障,待组装完毕后再用棉纱擦拭干净。

网友F:
在滑阀机构内,有些沟、槽等死角,只用外部的清洗是带不走杂质的。液压系统要保持液压油的清洁,定期过滤、清洗油箱等设备。电磁阀一定要拆开清洗,用液压油洗就行,洗后不要用任何东西擦,带油装配。用柴油清洗也行,清洗完要带液压油安装。

网友G:
我们使用用汽油清洗,安装的时候阀芯涂上机油!

网友H:
电磁换向阀组内油污较多,是你的气路或油路过滤不好,铁芯时有卡涩是有细小的脏污,不解体是洗不干净的,密封圈磨损也会造成。

网友I:
偶厂的一般都是漏点就漏点了,卡瑟就卡瑟把,一般状况就是用扳手敲打敲打,因为很多时候电磁阀前边本就没有油雾润滑组件,就是空气过滤器都没有人清理过。出现电磁阀不换向时用螺丝刀拨到手动状态反复活动几次即可,至于拆卸维修偶也干过几次,不过由于本人笨手笨脚的大部分的时候拆卸容易组装难,不是这里漏气就是哪里的弹簧安装不合适,最后还要反复的拆卸组装,后来跟着师傅学了一招,直接换新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在滑阀机构内,有些沟、槽等死角,只用外部的清洗是带不走杂质的。液压系统要保持液压油的清洁,定期过滤、清洗油箱等设备。电磁阀一定要拆开清洗,用液压油洗就行,洗后不要用任何东西擦,带油装配。用柴油清洗也行,清洗完要带液压油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