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较大导致定时器、积分等的结果不准确

楼主(2012-02-28):
我想问一个问题,对于软件PLC,PLC程序比较长,在一个扫描周期无法扫描完所有的程序,而在不能扫描的程序段中有积分器或定时器的话,那么岂不是会使得积分结果存在一定的误差,有什么办法去解决呢?我是一菜鸟,请大家多提点宝贵意见。

网友A:
看不懂唉,一個掃描週期無法掃描完所有的程序,那怎麼可能呢?WDT都會觸發了。

网友B:
如能调整扫描周期时间,则加长扫描周期,不能的话,就更换扫描速度更快的plc或者修改程序,或者分成几个plc来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唉,一個掃描週期無法掃描完所有的程序,那怎麼可能呢?WDT都會觸發了。

网友D:
对实时性高的 任务 , 在 定时中断 里执行, 比较精确 !

网友E:
试一下调用子程序看看行不行。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我这里使用的是软件PLC,程序由快逻辑和慢逻辑两部分。每一个扫描周期内快逻辑必须执行完,而慢逻辑则能执行多少就执行多少,这次执行不完,下个扫描周期接着执行,于是会导致慢逻辑中的定时器操作可能就不准确了,像PID调节、积分之类的操作就只能放在快逻辑内部了,但这样还是有问题,会延长整个程序的执行时间。

楼主:
嗯,使用多plc的方式应该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