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以太网 模块跟屏直联40米通讯就不好用了

楼主(2012-02-28):
请教,三菱以太网 模块跟屏直联,最远可以多少米?经过实践验证过的,理论值80米没用的。目前实验到40米就不好用了。请指点!

另外如何验证以太网电缆 是否合格啊? 用的是屏蔽的水晶头和网线

网友A:
正常以太网100米肯定没有问题。我们试过最长的有200米。

不知道是三菱的问题还是您使用的问题

网友B:
这个问题好说:

1 如果40米内可以用,说明整个都是通的,没有问题

2 大于40米就不好用了,有两种可能,a:信号衰减b:信号干扰

3 建议PING 下设置的IP地址看下,有没有丢包的情况,或者有很大延时

4 根据测试的情况进行处理,加中继或者换条线揽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问题好说:1 如果40米内可以用,说明整个都是通的,没有问题2 大于40米就不好用了,有两种可能,a:信号衰减b:信号干扰3 建议PING 下设置的IP地址看下,有没有丢包的情况,或者有很大延时4 根据测试的情况进行处理,加中继或者换条线揽试一下

对头

网友D:
还重来没试过这么远的通讯。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这个问题好说:1 如果40米内可以用,说明整个都是通的,没有问题2 大于40米就不好用了,有两种可能,a:信号衰减b:信号干扰3 建议PING 下设置的IP地址看下,有没有丢包的情况,或者有很大延时4 根据测试的情况进行处理,加中继或者换条线揽试一下对头

学习了

网友F:
还重来没试过这么远的通讯,40米还真远。